请教PFC

楼主(2009-09-16):
普通的AC-DC电路是不是就有PFC的功能

网友(2010-09-28):
CRM PFC可以看作AC-DC的变形。其它形式PFC没有CRM PFC像。
CRM PFC差不多是一个超低带宽(远低于工频50Hz)的电流模式AC-DC,在误差放大器输出和开关级之间加了一个乘法器(或者导通时间控制电路)来控制输入电流和输入电压同步。

网友:
PFC有双级的和单级的两种,现在的LED Driver中比较流行单级PFC。

网友(2013-08-04):
通常用乘法器或者固定导通方式实现PFC功能,EA采用constant Gm来做,同时slew rate增强电路也被采用,注意loop gain和带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