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教各位一个小问题!谢谢各位!

楼主(2009-09-16):
各位同仁,帮忙看一下:
在Verilog的一个module中,
模块的输入input integer n;
reg [11:0] data;
我想通过一个输入的数,来控制要处理的data的位。

例如,输入为3,那么低三位全置1;输入为5,那么低五位全置1;

也就是说,位索引为变量。

这样写,我编译都没有通过,但是好像VHDL中可以这样。
请各位帮忙解决一下,我在Verilog中怎么写这个代码最好???

不胜感激!

网友:
for(i=0;i<12;i++)
  if(i<in)
   data = 1'b1;
else
  data = 1'b0;

网友:
晕死 怎么我写data [ i ] 变成data了!

楼主:
谢谢楼上
那是论坛显示问题,好像论坛的网页自动识别一些特殊的代码

网友:
不用客气除了这种写法还可以用移位实现。
比如 data = {12{1'b1}} >> shift;实现
貌似综合时候移位结果并不理想,可能写成for还是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