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tected ripple clock "<name>" as buffer如何解决

楼主(2009-09-16):
我在写分频程序时,碰到Detected ripple clock "<name>" as buffer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如果让这个警告继续,将会对分频的时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谢谢!

网友A:
产生这个警告的原因就是你将分频后的信号又当作时钟来用了

分频后的时钟和原来的时钟之间有一定时钟歪斜,一般频率不是特别高的话可以不管这个警告.

另外一种方法就是用时钟使能方式来代替分频时钟,这样就不会有警告了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在你的帮助下已经解决!

引用 网友A:
产生这个警告的原因就是你将分频后的信号又当作时钟来用了 分频后的时钟和原来的时钟之间有一定时钟歪斜,一般频率不是特别高的话可以不管这个警告. 另外一种方法就是用时钟使能方式来代替分频时钟,这样就不会有 ...

网友(2010-12-09):
回复 网友B:

    兄弟,如何解决的啊,分享一下!

网友(2011-10-09):
如何解决的?

网友(2012-05-03):
二楼的富人,回答的很给力的哇。不错,我的问题也得到了解决。

网友(2012-08-04):
Warning: Found pins functioning as undefined clocks and/or memory enables
Info: Assuming node "clk" is an undefined clock
原因:是你作为时钟的PIN没有约束信息。可以对相应的PIN做一下设定就行了。主要是指你的某些管脚在电路当中起到了时钟管脚的作用,比如flip-flop的clk管脚,而此管脚没有时钟约束,因此QuartusII把“clk”作为未定义的时钟。
措施:如果clk不是时钟,可以加“not clock”的约束;如果是,可以在clock setting当中加入;在某些对时钟要求不很高的情况下,可以忽略此警告或在这里修改:Assignments>Timing analysis settings...>Individualclocks...>...
注意在Applies to node中只用选择时钟引脚一项即可,required fmax一般比所要求频率高5%即可,无须太紧或太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