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低压两级运放

楼主(2009-09-16):
最近尝试做一个1V左右的两级运放,要求共模输入可以低到0.65

可是做出来后,corner一旦改变的话,输出端的静态工作点就跑偏了,增益明显下降,特别是在ss

不知哪位有做过类似的低压两级运放,这其中有什么技巧??

楼主:
增益要5000以上吧
是经典的两级结构,单端输出
第一级是差分级,第二级是一个反相器。

网友:
放大器一般用于反馈中,没有反馈当然静态工作点会飘,而且你设计的是低压。用共模反馈可以缓解这一情况。

网友(2014-08-18):
回复 楼主:

   hi,楼主请问你现在有了解到一些低压运放的设计方法了么?
小弟现在也在做相关的东西,电压大概1.2V左右,
跟你的问题基本一样,TT Corner OK,但是随Corner变化,很容易就会压死一些管子,
你的OP增益石5000,第一级应该也是cascode结构吧?
请问现在有这方面的一些资料么?
可否给小弟发一份?
我的邮箱:christ0426@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