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加法器速度

楼主(2009-09-16):
数模混合电路中需要用到加法器,并且对时间开销的约束非常严格,故请教大家:
一般主流的0。18UM工艺,实现一次5位加法需要多少时间呢?1ns能搞定吗?

网友:
信息不清楚

网友:
你这个问题是有点模糊呀,应该加法器会在一个时钟之内完成的吧!

楼主:
太令人失望了,咋没人指点呢?难道大家都不关注速度?

网友:
跑了一下综合.13
延时1.27 约束很松

网友:
应该没问题啦。人家64-bit在更老的工艺下都做出sub-nanosecond的来了。直接综合应该就行,要不直接手写一个carry look ahead或者carry select adder就完了。

楼主:
真诚感谢楼上的兄弟们!小弟一直在作OTA,数字的一套基本上都废了,现在要用故来请教大家,谢谢了!

网友:
加法器有很多种结构,其中先行进位结构加法器速度最快,但是占用的面积也最大.确定结构了再找出关键路径,根据关键路径对照工艺库的标准廷时就可以计算出做一次加法的时间了.

楼主:
真诚感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