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金属线宽与电流密度的问题

楼主(2009-09-17):
比如芯片上电瞬间电源线上流过峰值200mA的脉冲电流,经过300us,电流减小到正常工作状态的十几mA大小。请问设计时电源线金属线宽应如何考虑,要保证能通过200mA的稳态电流么?

网友:
不同的工艺金属最大密度不同

安全起见,还是能宽到承受峰值最好

网友:
没必要用峰值电流来估计线宽,可以仔细看看工厂的文档,对这种情况都有描述

网友:
不需要考虑峰值的,只要正常工作情况下的电流就可以。瞬间脉冲电流可以忽略。

网友(2010-12-16):
对于电源来说,线宽一点应该效果更好吧?

网友(2021-11-22):
峰值电流时间短,对寿命影响有限,散热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