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vhdl编写生成spwm波程序

楼主(2009-09-17):
用vhdl编写生成spwm波程序,但是不知道正弦表数据怎么生成,请高手指教一下!最好是用一个计数方式,然后计到第几个数时输出高低电平的方式!

网友:
就是一个三角波计数器,和一个正弦波计数器,两者一比较即可,精度可以根据数据量来变化。

楼主:
那三角波计数器和正弦波计数器如何写呢?用VHDL

网友:
晕,还以为是现成的程序呢,据说altera有ip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