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达人帮解决 virtuoso layout editor 问题

楼主(2009-09-17):
启动 virtuoso layout editor 之后,在 tools 选择 library manager,

发现底色都是深蓝色,菜单等内容完全看不清,请问,如何改变

library manager 界面的底色?

谢谢各位!!^_^

网友:
自己加入display文件,再保存加入的display文件就可以了,怎么加入我现在也记不太清了,baidu一下就知道!

网友:
我也是初学者啊

网友:
不是display文件的问题,在unix或linux里面可以改。如果你用exceed或xmanger之类的软件,可能是软件的问题,还有可能是显卡问题!!

网友(2011-02-13):
应该不是display的问题。。。。你可以截图贴上来。。看是否能帮上你

网友:
有点没看懂,是说不能选择还是说看不清,但是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