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讨论一下,这道IC试题的答案是什么???

楼主(2009-09-17):
如下图这道题应该怎么回答
就是一个单级放大器作为LDO的误差放大器,只不过两种方案输入端不同,分别是NMOS管和PMOS管。有什么优劣性呀?

楼主:
我顶上去了

网友:
没人回答,很想知道

网友:
这个问题我来解答:关键看你的输入共模! 嘿嘿

网友:
两个电路的psr会有不同吧

网友:
个人认为,pmos除了占用area大点外,还是优势更多。
pmos输入noise低,输入共模电压可以很低。

网友:
一般采用B,用A的话,第二级的p管的电压不好调

网友:
各有优劣吧
NMOS有更大的跨导,也就更大的增益;
而PMOS的噪声电压较小,而且PMOS能够在共模电压很小的场合使用。至于psrr的区别就不甚了解了,求强人解答

网友:
p用得多

网友:
我推荐B,psrr好,而且也比较容易得到50mA的驱动能力

网友:
只能想到noise,期待高人解答。

网友:
从psr的角度讲,肯定是b好。相应的line regulation和line transient response都会好一些。从noise的角度讲,n输入管的1/F 可能会大一些,但其gm也大,所以thermal noise和mismatch都会小

网友:
补充两点:
1.从输入共模电压参考而言,如果用P的话,可以采用相对低的电压
比如,可以直接用bandgap产生的1.2V的电压,或sub-bandgap的1V以下的电压参考;

2.从电源电压的角度讲,电源电压如果会降到接近3V或更低的话,二级P功率管的输入会被拉的很低
这时用P输入的优点就凸显出来了

网友:
上面两位说的极是!

网友:
trade-off trade-o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