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变压器的问题

楼主(2009-09-17):
李翰荪电路书中有这么一道题:
1000HZ信号源的内阻为500欧,负载电阻为10欧。
如果用全耦合变压器,损耗忽略不计,高压线圈的电感为0.1H,
试计算变比。
答案是1:6.3.
我不会算,请高手指教,谢谢!

楼主:
高手支招啊!

楼主:
没人会吗?

网友:
提示你一下。这个问题你用空心变压器模型进行计算。忽略各种损耗的意思是指,模型中只有电感和互感没有损耗电阻。全耦合就是说k=1。变比的计算有一个用自感和互感表示的公式。

楼主:
电路图见楼上。
设原边电流为I1,副边电流为I2,则副边网孔法方程为
-j1000MI1+(10+j1000L2)I2=0
I1/I2=(10+j1000L2)/j1000M             (1)
由公式
I1/I2=N2/N1=M/L1=L2/M
结果得(1000L2-10j)/1000M=L2/M
这怎么解释?
请高手继续指教。

网友:
不好意思,你的图好像打不开。看你的方程,应该是1000×2×pi,方程里的频率应该是角频率。

楼主:
谢谢!
可是改过来之后,我还是算不对。
你能帮我列个方程吗?

楼主:
请高手帮忙!

楼主:
桀1蜻,你太缺德了。

网友:
不好意思,我看不到你的电路图

楼主:
我再上传一次,麻烦你一定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