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SE10.1和synplify pro

楼主(2009-09-17):
问一下ISE10.1用那个版本的synplify pro

网友:
这个要看你用什么的配着用的吧

网友(2009-10-19):
10.1只支持到V5,所以只需要Synplify支持到V5,就可以全面支持10.1。 对于V6,我用了200906版本,不过里面没有了Identify。:(

网友:
10.1只支持到V5,所以只需要Synplify支持到V5,就可以全面支持10.1。 对于V6,我用了200906版本,不过里面没有了Identify。:(
引用 网友A:

悄悄问下,200906版本在哪边下到的?

网友(2011-07-06):
后者不好找哦!

网友:
2009的可以,我用的就是的

网友(2013-07-01):
请各位大神指点哈?ISE13.1需要哪个版本的synplify来支持啊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