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衬底B极的接法讨论

楼主(2009-09-17):
MOS衬底B极的接法讨论请教一个问题MOS管的 D G B S。 如果在电路设计中没有靠近GND的NMOS如果B不接GND,而是接S,是不是必须是三阱工艺?在双井工艺里面不能接S,必须接GND?比如图中的M6衬底B如果和源极S相连,则必须是三阱工艺才可以。但是我们一般的工艺如TSMC0.18的工艺都是单阱工艺!

网友:
可以的,没问题的,画版图时用隔离环隔离就行了,

网友:
再挖个n-well不就好了

网友:
nwell工艺,pmos是可以S,B短接的吧

网友:
都是psub的,pmos都是在nwell中,所以是可以直接接s的

网友:
M4的衬底与上端的引脚相连接(高电位的)吧

楼主:
谢谢 请问大家
问题1  现在一般的工艺是单阱(N阱)CMOS工艺吗?比如tsmc 0.18um?
问题2  M4 M10的SB都短接的话,注意显然M4的S和M10的S电压不一样,而B都是接N-WELL,请问 这时候N-WELL的电位是不是矛盾了?
          因为M10使得B=N-WELL=VDD  而M6使得B=N-WELL=M4 S

网友:
nwell你可以挖多个的啊,又不是只能一个

网友:
能否问一个问题,就是关于MOS的EMI辐射问题,我们现在在200MHz附近MOS辐射非常高,请问除了加snuber还有什么好的解法吗

网友:
还有关于POWER 有什么好的资料吗?3q

网友:
不知所云!
PMOS 是可以不同sub的!
NMOS 不行,除非有DEEP NWELL

网友A:
单Nwell是可以做的,优其PMOS差分对用的很多,和你们电路工程师沟通下就明白了。

网友:
NMOS 的 B 不想接 VSS ,才会需要 3 井工艺。
TSMC018 有 Deep nwell ,可以做 3 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Nwell是可以做的,优其PMOS差分对用的很多,和你们电路工程师沟通下就明白了。

还是不太明白,能够帮助解释一下我前面的疑问吗

网友:
版图的时候在管子一周圈一圈接触,然后用NWELL圈起来。

网友:
最近提了一个电路,发现P SUB, N WELL ,中做了NMOS的输入对管,是用了深井技术么?还是有什么其他方法?
高手指点下

网友:
不錯不錯
讓剛入門的我
了解更多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请问大家问题1 现在一般的工艺是单阱(N阱)CMOS工艺吗?比如tsmc 0.18um? 问题2 M4 M10的SB都短接的话,注意显然M4的S和M10的S电压不一样,而B都是接N-WELL,请问 这时候N-WELL的电位是不是矛盾了? ...

哎!pmos。nmps的混作一谈,不知道你在说啥。
pmos单独的nwell,当然可以接。和nmos没有关系。nmos可以再deepnwell的情况下sd相接。tsmc18不是提供deepnwell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哎!pmos。nmps的混作一谈,不知道你在说啥。pmos单独的nwell,当然可以接。和nmos没有关系。nmos可以再deepnwell的情况下sd相接。tsmc18不是提供deepnwell吗?

大家的意思是在电路设计里面不管是NMOS还是PMOS他们自身的S B极都可以各自接在一起。那这样就不存在背栅效应了? 这样不行吧

但是以前学教材的时候,书上说:
MOS集成电路都做在同一衬底上,由于公共衬底,不能把所有的MOS的S都和B接在一起,否则他们的源将通过衬底相互短接了!!!
所以 NMOS的衬底全部接最低电位GND,所有PMOS衬底全部接最高电位VDD!!!(这样Vbs是不一定等于0了,有一定的背栅效应,有时候还较大)

楼主:
我想问的是:
设计中是不是应该这样-----------------------------------
所有NMOS的衬底全部接最低电位GND,
所有PMOS衬底全部接最高电位VDD !!!

楼主:
help me  thanks a lot

网友:
楼上的楼上和楼上的楼上的楼上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
不知道楼主在说什么,我只知道一种高压NMOS管,衬底做在BP里,电位是可以随意接。普通NMOS管衬底就是PSUB,跟GND远近没啥关系吧

楼主:
怎么大家不理解我说的啊?
我想问的就是TSMC0.18UM工艺下 在电路仿真和layout的时候B极的接法问题?
NMOS的B极一定要接GND(VSS)还可以接它本身的S极(特别是在串接的cascode中)?
另外 一般我们在1.8V TSMC 0.18UM下面选用nmos2v这种管子来仿真。如果nmos的B级可以接S极,是不是一般要选择nmos2vdnw这种管子来仿真和layout。

网友:
要tri-well工艺才行

网友:
呵呵,很多人都不理解啊!

楼主:
TSMC 0.18UMRF工艺应该是N阱CMOS工艺,具有深N-WELL。
这种工艺B极是可以单独控制和接出的。
只是我不明白应该选择其中的上述的nmos2n 还是nmos2v_dnw? 还是?
另外B极的接法在设计和仿真以及layout的时候应该怎么考虑?

网友:
pmos的B极是可以接S的,任何CMOS工艺都可以,因为可以做在单独的N阱里,不是一定要接VDD的,只要是高于GND的电压,保证P-N不正向导通就行。
但nmos就不一定了,要看是不是双阱工艺,即有没有deep nwell,有,就可以接S;没有就不行。看你的管子取名来看,应该是mmos2n不可以,nmos2v_dnw可以。用后者就增加掩膜板,增加成本咯。如果设计上不是很要求B接到S,一般就不用。
lz还是多了解点工艺吧。做设计不懂工艺是不行的

楼主:
pmos的B极是可以接S的,任何CMOS工艺都可以,因为可以做在单独的N阱里,不是一定要接VDD的,只要是高于GND的电压,保证P-N不正向导通就行。
但nmos就不一定了,要看是不是双阱工艺,即有没有deep nwell,有,就可以 ...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
这么多回帖里面,你说得最全面最清晰。
我基本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thanks a lot

网友:
首先你要看你的工艺是否支持deepnwell,如果是,那么nmos的sb可以短接。
如果不是,那么B只能接地。这个看工艺的,不是你想挖个nwell就能挖的。

tsmc018工艺应该是支持deepnwell的。可以再确认一下。

7# xwlpxc

楼主:
首先你要看你的工艺是否支持deepnwell,如果是,那么nmos的sb可以短接。
如果不是,那么B只能接地。这个看工艺的,不是你想挖个nwell就能挖的。

tsmc018工艺应该是支持deepnwell的。可以再确认一下。

7# xwl ...
引用 网友B:

嗯 谢谢
应该可以的
只是不能选用普通的如nmos2v nmos3v必须是nmos2v_dnw nmos3vdnw 我想
还有layout的画法上不知道有什么根本的不同?

网友:
普通的nmos是直接做在Psub上的 而deep nwell的是先做deep nwell 再包一圈nwell形成一个类似方盒子的区域 使盒子内外的P分离开 在盒内做nmos 那么盒内的P就可以接S了

网友:
问题1  现在一般的工艺是单阱(N阱)CMOS工艺吗?比如tsmc 0.18um?

是的。

问题2  M4 M10的SB都短接的话,注意显然M4的S和M10的S电压不一样,而B都是接N-WELL,请问 这时候N-WELL的电位是不是矛盾了?

在实际设计中,一般M10 和M9 在一个n-well里,M4 和M3 在一个n-well里。对于M10和M9,“B=N-WELL=VDD”没有异议。而对于M4 和M3,B有两种接法:1,B-S; 2, B-VDD.
1,B-S: 此时Vth 没有增加,因为VSB=VS-VB=0. 但此时S对地的寄生电容变成了全部的N-well和P-substrate之间的反偏结电容,电容变大。
2, B-VDD:此时Vth增加,因为绝对值VSB变大。此时S对地的寄生电容为S和N-well之间的反篇结电容。电容比B-S 接法小。

总而言之,选择那种接法好取决于实际应用中的Vth 和 C。

网友:
细节是学问啦

网友:
可以的。我们公司CAD做的symbol就有三种,一种是SUB直接和Source短接,一种是直接接地的,还有就是要自隔离的

楼主:
问题1  现在一般的工艺是单阱(N阱)CMOS工艺吗?比如tsmc 0.18um?

是的。

问题2  M4 M10的SB都短接的话,注意显然M4的S和M10的S电压不一样,而B都是接N-WELL,请问 这时候N-WELL的电位是不是矛盾了?

在实 ...
引用 网友D:

嗯 讲得非常好 受教了  谢谢

网友(2011-01-20):
用深N阱工艺就可以啊,请教一个稍微有点经验的画版图的,他肯定画过。具体怎么画就不说了,稍微麻烦点,我也是分析别人画过的自学的。。。

网友(2012-07-18):
衬底接法比较纠结,希望有经验的大虾指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