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怎么仿真变容管的Q值

楼主(2009-09-17):
在Cadence中用SP仿真,得到Y11参数,用Y11的虚部除以Y11的实部,这样做的道理在哪里?得到的结果是变容管的Q值么?理论上讲变容管可以简化为一个可变电容与可变电阻的串联,那么其Q值应该是Z11的虚部除以实部吧?。。。不懂,请教。
另外还有说用S11参数(dB20)输出即可得到Q值?请问是怎么回事?中间还需要哪些步骤啊
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楼主:
第一个问题已解决:因为imY11/ReY11确实就是Q值的计算公式。可以用电路放进去推导一下。就出来了。
第二个怎么用S参数来看Q值呢?

网友:
看来楼主研究的比较深入,我们一般最关心的还是电感Q值。

网友:
等待答案

网友(2010-03-24):
我也这样仿真过,不过Q值看起来很低啊,只有5,6的样子。
感觉建模有问题啊,因为电容管的一端是变化的高频正弦。不知道CV特性怎么仿真,哪位哥们告诉下吧,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用cadence搭建一个变容管的电路,并且把其栅或源/漏接一个电源,把电源电压设为可变值,然后用AC扫描即可得到其C-V曲线。
搭建的电路只需用到两个电源和一个变容管即可,不用复杂的

楼主(2010-05-31):
楼上正解,一般CMOS的变容管能达到50左右的Q值的,当然跟它的偏置电压是相关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电容管用于射频LC-VCO时,等效电容Q值怎么能够理解为直流AC小信号?AC这种小信号线性模型怎么能够用在射频电路中?

楼主:
在射频的时候应用也一样的,往往会使得变容管两端的电压一端固定,一端可变。
当然你不这样也没有多大影响,仿真出来的频率跟算出来的差几百兆不算多呵呵。

网友C:
说实话 在g和的d/s端 分别加电源 并且扫电压 这样也是不准的 因为在实际情况下在g端是大信号波形 而不是单纯的直流  所以仿电容 只是估个大概  除非你做超过10g的vco  一般不要太在意变容管的q值  虽然变容管的q值是比mim电容小  但是还是比电感要大的
仿电容的q值 用于y11 和z11 都可以 只不过是之前有个负号的区别 你们可以试试
用s11 我只看过在放差分电感的时候要用到 那样比较准

网友(2013-01-10):
回复 网友B:

   尺寸不同,频率不同的话,Q值会变吗?请问您所说的Q值50怎么理解?偏置电压从-2V到2V

网友(2014-05-22):
不知前辈的问题解决没,我做了个MOS可变电容,我也想请教一下Q值怎么仿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C:

   您好,看到您有S11仿差分电感的Q值 是直接dB20吗? 请问下原理是?   另外还想问下,您用AC仿真过电感的串并联电阻么?(假设电感模型只是简单的电感和电阻串并联)
   请问下用AC仿真的理论依据是? 另外参数怎么设置啊? 谢谢了

网友:
用S11是不是反推 Y11 或者 Z11 来计算Q值 直接dB20 我没看出来是什么原理
直接dB20(S11)是个负值 怎么会等于Q值?

变容管的Q和偏压有关 和 频率也有关系 100G的时候 5,6的Q值比较正常 而且这个是130nm的参数
N-well 的 比 P-well 的 大些

网友(2024-09-12):
引用 网友C:
说实话 在g和的d/s端 分别加电源 并且扫电压 这样也是不准的 因为在实际情况下在g端是大信号波形 而不是单 ...

仿了一下是的,z11是需要自己增加绝对值 ,y11可以直接输出

ps:另外想问下,这个z11和y11是什么区别呢?这是史密斯圆图相关的概念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