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信噪比条件下,AD量化位数对信噪比的影响

楼主(2009-09-17):
哪位高手知道在低信噪比条件下如何分析AD量化位数对信号信噪比的影响?一直困惑,希望好心人讲解,不胜感谢

网友:
1.  信噪比表示的是有效位数,两个概念是等价的;
2.  信噪比低的条件下,位数在高也没有用,只有前面几位是有效位,后面全是误差;
3.  所以,量化位数对信噪比没有影响;

或者你的意思是:在信号通道中AD量化位数对整个通道噪声系数有多少影响?
我告诉你答案:2bit量化噪声系数增加0.7db;4bit以上量化噪声系数不增加;

楼主:
二楼的兄弟能否说得再清楚一点呢?如果有明确的推导过程就好了

网友:
标称bit数跟有效bit数(ENOB)不是一码事。实际应用中起决定作用的是ENOB,它跟总的信噪比可以互换。
看看这篇文章http://www.edn.com/article/CA6447221.htmlBaker的其它文章也不错,主要关于ADC方面的。还有篇讲bits和SNR关系更详细的 accurate and repeatable bits versus actual bits of ADCs. 一时找不到连接,自己搜搜吧。

网友:
有沒有更詳細的解說方式

网友:
enob=(sndr-1.76)/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