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PICE 曲线的设置

楼主(2009-09-18):
小弟做一个bandgap,可能由于精度较高的关系,得出的温度曲线是阶梯状变化的。
不知应该怎么设置才能改为圆滑的曲线??

网友:
too easy

详细完整的 Banba Bandgap simulation report 包括netlist,电路图,仿真结果等
please visit the following website
http://www.eetop.cn/bbs/thread-190594-1-1.html

楼主:
谢谢楼上!问题顺利解决!

网友:
谢谢楼上!问题顺利解决!You are welcome. My pleasure

Q: 谢谢楼上!问题顺利解决!
A: You are welcome.  My pleasure.  You can visit my other posts for your refer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