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CD工艺接LVS问题,

楼主(2009-09-18):
曾经不管MODEL里面的,把他们的子电路删除掉,但是还是无法识别.
对了,这个是BCD的工艺,第一次用,麻烦各位提点建议,谢谢!
CMD FILE是FOUNTRY提供的,LAYOUT也是根据LVS写的,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

楼主:
哪位前辈有经验的麻烦多多指教

网友:
please paste your .sum file,
when you ask something, please give more information.....

网友:
还没有接触这类问题

网友(2010-03-12):
多给些实际操作的详细信息,别是总结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