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pipeline使电路加快

楼主(2009-09-18):
请问为啥pipeline跟no pipeline比较操作频率会较高?
比如说像这个乘法器后端接上许多D Flip Flop..这样反而可以变快?

有什么其他优点跟缺点?

THX

网友:
20看不到图。。。

网友:
老兄你好好看看资料吧,流水线将复杂的任务分解,使它在一个时钟内完成部分计算,
计算的快,加上并行计算,虽然等结果出来有一定的延时,但是当计算大量的数据来讲,基本上是一个时钟做一次完整的运算

网友:
关键路径会变短,门延时减小,时钟频率就提高了

网友:
就是缩短组合电路的长度

网友:
楼上的说得不错~

网友:
不过你的图不算是pipeline,再后面加一大堆DFF是没用的,除非软体会去移动DFF位置

网友(2009-11-17):
基本问题,但是值得讨论

网友:
感谢ls几位的耐心解释~~~~~~~~~~~

网友:
原来1时钟干的事,现在2时钟做,因而时钟的频率可缩短为原来1/2。后半部分工作的同时,前半部分可以做新的任务,所以是并行计算。

网友:
关键看如何理解“快”这个概念,一种理解是从输入到输出之间的时间差,短的比长的要快,这个指标通常叫latency;另一种理解是1秒内能做多少次操作,通常叫performance。Pipeline结构主要解决第2种“快”。

网友:
减少组合逻辑的级数,可以提高频率

网友:
电路组合逻辑延时减小,关键路径的延时相应减小,那么电路的频率就提升上去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值得好好思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