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信号完整性和印制电路板》一书的疑问

楼主(2009-09-18):
信号完整性和印制电路板一书的第三章中,讲到电容的时候,有如下的叙述:
Another way to think about this is to recognize how many electrons actually flow during a half-cycle of an AC current. A 1-MHz waveform changes direction 106 times each second. Therefore, for the same magnitude of peak current (charge/unit time), only one-millionth (10–6) as many electrons flow during the half-cycle of a 1-MHz (106) waveform as flow during the half-cycle of a 1-Hz waveform. Therefore, the voltage buildup on a capacitor will be substantially less for a half-waveform of a 1-MHz signal than for a 1-Hz signal. [url=mkMSITStore:G:\ebook\circuit\信号完整性和印制电路板设计\[D.Brooks]6_Signal.Integrity.Issues.And.Printed.Circuit.Board.Design.chm::/013141884X_ch03lev1sec4.html#ch03table01]Table 3-1 summarizes the range of possibilities.
Table 3-1. Capacitor size and frequency both affect the flow of current.mkMSITStore:G:\ebook\circuit\信号完整性和印制电路板设计\[D.Brooks]6_Signal.Integrity.Issues.And.Printed.Circuit.Board.Design.chm::/FILES/45fig01.gif
中文如下: file:///C:/DOCUME~1/THINKP~1/LOCALS~1/Temp/42$AS%7DA03]P)U[TYRG@D8G7.jpg

楼主:
看图片英文和中文的都有。

楼主:
中文的,有点模糊

楼主:
文中提到,半个周期内的同幅度的电流信号,一个1MHz,一个1Hz,1Hz的电流信号流过的电子要多一些。
另外,根据上面显示的表格,1MHz比1Hz的频率要大,所以1MHz的float of current要多一些。
上面两句话,第一句说的是半周期内的电子数量,第二句说的是float of current。搞得我有点懵。
分开理解都是很好理解的,比如第一句话,半周期的电子数量不就是电量?因为1Hz对应的周期要长于1MHz,而在幅值相同的时候(即直流等效值也一样),所以当然是1Hz的电子数量要多一些。
而第二句话,“1MHz的float of current要多一些”,首先,我对float of current的理解就是电流的大小也可以说是电流的流量。因为此段文章的上下文说的是电容,所以结合电容来说,隔直通交,通高阻低,那么1MHz的电流肯定比1Hz的要大。
但是,总感觉这两点放在一起好像没什么关联,甚至很容易让人头大想晕。
其实这个问题也是挺无聊的,只希望有看过这本书的朋友,可以说一说这两句话有任何一点的联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