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时钟切换带来的问题

楼主(2009-09-18):
这两天碰到一个问题,
我的设计里面有几个模块,其中一个模块里面用到了两个时钟切换,其中一个是10M,另一个是10M经PLL倍频的40M时钟,我是直接用的多路选择器
在Quartus的时序约束中打开clock lattency后,时序分析结果满足
但是我修改了另外一个模块后,时序分析结果满足就不满足了,10M的hold slack 变成负值了
这两个模块相关性很小,况且只是一处数据流的改动
想不通,请大家指教

网友:
FPGA会把PLL前后时钟认为是相关时钟!
时序分析时会作为相关时钟来分析!分出现hold timing violation就不奇怪了!
你可以让PLL倍出80Mhz的时钟!再对其二分频!
吧10Mhz和40Mhz设置成不相关时钟!就没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