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电流模式控制方式的逻辑功能是怎么实现的?

楼主(2009-09-19):
请问: DCDC电流模式控制方式的逻辑功能是怎么实现的?
哪位我在看一个电路的逻辑功能,感觉相当复杂,在实现DCDC逻辑控制算法的时候都需要重点考虑哪些方面?
希望有相关经验的能给个建议,谢谢!

网友:
感觉跟电压模式差不了多少,不过一个反馈的是负载电压,一个反馈负载电流。然后通过PI/PID进行调节。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 DCDC电流模式控制方式的逻辑功能是怎么实现的? 哪位我在看一个电路的逻辑功能,感觉相当复杂,在实现DCDC逻辑控制算法的时候都需要重点考虑哪些方面? 希望有相关经验的能给个建议,谢谢!

1。基本逻辑见图,不过我们更爱用边沿触发的D-FF代替R-S
2。可能你看的逻辑包含mini-on time和min-off time控制,所以不易理解。

Good luck!

网友:
另外,控制逻辑电路可以用Simplis建立时域行为模型来模拟和分析。其实你可以参考论文:峰值电流模式控制的非理想Buck变换器的建模_.pdf一文中的图A2
http://www.eetop.cn/bbs/thread-177987-1-9.html

楼主:
感谢楼上的建议,如果可以的话,能不能留下Email或者其他什么联系方式,有机会和你好好聊聊?谢谢!!

网友:
这是一个完整的控制回路

网友(2009-10-21):
3# 自找苦吃YNHE good!

网友:
看来楼主不是学电力电子出身的吧。其实这个问题很多资料都有讲过。其最基本的原理其实是蛮简单的。

网友(2009-12-04):
帮顶

感谢前面几位的回答

网友(2010-02-05):
控制电流电压环路的反馈把。

网友(2012-08-14):
pi控制可以取的是电流控制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