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HDL 语言 编写38 译码器(新手)

楼主(2009-09-19):
我们被要求分别用 behavioral 和 structureal model 编写 38译码器 还要 写 testbench program
请大家帮助修改下我写的两个model的程序,并请教下testbench program如何编写:)
behavioral model
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entity 38decoder is
   Port(D0:in std_logic_vector(2 down to 0);clk,en:in bit;
          Q0ut std_logic_vector(7 down to 0));
end entity 38decoder;
architechture behav of 38decoder is
begin
wait until clk='1'
process(D0,en)
begin
if (en='0') then Q0<="zzzzzzzz" after 2ns;
else
case D0 is
when "000" => Q0<= "00000001" after 2ns;
when "001" => Q0<= "00000010" after 2ns;
when "010" => Q0<= "00000100" after 2ns;
when "011" => Q0<= "00001000" after 2ns;
when "100" => Q0<= "00010000" after 2ns;
when "101" => Q0<= "00100000" after 2ns;
when "110" => Q0<= "01000000" after 2ns;
when "111" => Q0<= "10000000" after 2ns;
when others=> Q0<= "zzzzzzzz" after 2ns;
end case;
end if;
end process;
end architechture behav;

structureal model

entity 38decoder is
Port(D0,D1,D2,clk,en:in bit;
          Q0,Q1,Q2,Q3,Q4,Q5,Q6,Q7ut bit);
end entity 38decoder;
architecture struct of 38decoder is
component declaration
signal int_clk : bit;
begin
  bit:
    port map(int_clk,Q0);
  bit1:
    port map(D0,int_clk,Q1);
  bit2:
    port map(D1,int_clk,Q2);
  bit3:
    port map(D1,D0,int_clk,Q3);
  bit4:
    port map(D2,int_clk,Q4);
  bit5:
    port map(D2,D0,int_clk,Q5);
  bit6:
    port map(D2,D1,int_clk,Q6);
  bit7:
    port map(D2,D1,D0,int_clk,Q7);
  gate: and2
    port map (en, clk, int_clk);
end architecture struct;

网友:
到处都是啊

网友:
testbench 可以借助Quartus II 软件自己生成啊!

网友:
还没试过,怎么生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