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样用Perl调用PrimeTime?

楼主(2009-09-19):
请问怎样用Perl调用PrimeTime,并调用一个TCL脚本

网友:
简单

你会调用vcs?
两个是一样的

楼主:
不会,请教高手

网友(2009-11-10):
system ("pt_shell -f run.tcl");

网友(2010-01-07):
perl还能调用PT??不知道楼主成功没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长知识了。。。。

网友:
我感觉PERL只是处理问题,调用的话是用TCL吧,

网友:
有兴趣做数字前端实习生吗?

注意:是实习生,在北京亦庄开发区。

要求就是会verilog,通信或微电子专业,会VCS/ModelSim,对STA和LEC有所了解。每周至少3天。公司有班车到市区。

有意的TX请简历到:k2tom@tom.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