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Ⅱ软件的不足之处

楼主(2009-09-19):
当调用MegaWizard Plug-In Manager 创建一个新的custom megafunction variation 时 ,例如要创建一个新的ALTPLL,此时对话框的高度会超出电脑显示屏的显示范围,而这个对话框的大小又不能改变!
不知哪位大侠是不是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用19寸显示器就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是有毛病,可以用鼠标按住页面标题,将页面往上移。

网友:
这个是你显示器分辨率设定的问题吧
试着改一下分辨率看看?

网友:
哈,把分辩率提高就行了,我也有发现这样的问题呢

网友:
这个简单!把你的显示器分辨率调高!

楼主:
各位说的我都试过,分辨率我都调到85了,还是不行,Quartus中有没有这个界面的设置啊?

网友:
分辨率调到1280x1024
ALT-N是下一页,ALT-F是完成

网友:
你、 85? 你说的是刷新率吗?

网友:
你要是宽屏的本本肯定就没有这样的问题,肯定是台式机的分辨率不够 早试过了

网友:
quartus是个不错的软件...

网友:
小毛病难免,不算bug

小毛病难免,不算bug

网友:
分辨率的问题

以前的protell软件也有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