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OS反相器输入端噪声容限】计算方法的疑问

楼主(2009-09-19):
书上说:因为在将许多门电路互相连接组成系统时,前一级门电路的输出就是后一级门电路的输入,所以根据输出高电平的最小值Voh(min)减去输入高电平的最小值Vih(min)便可求得输入为高电平时的噪声容限。
我想问的是为什么不是Vdd(电源电压)-Vih(min)得到输入为高电平时的噪声容限
请大家帮我解答一下,不胜感激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复呢?

网友:
我的理解是,高电平输入的噪音容限时指,在上一级输出高电平时,下一级能够有效识别高电平所允许的最大噪音电压。在上一级高电平输出为最小值Voh(min)的时候(最坏情况),允许的最大噪声电压自然是Voh-Vih。

网友(2011-12-17):
对于一个门电路,其输出最大值的理想值是VDD,其可以识别的高电平理想值是(1/2)*VDD。实际电路都不能达到这个指标,所以,用以上方法来描述实际电路的噪声容限。

网友:
学习了,分析的很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