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求助高手:新建DSP/BIOS的配置工具时出问题了

楼主(2009-09-20):
本人用CCS3.3新建一个DSP/BIOS的配置工具时弹出一个对话框说找不到 文件 E:\CCStudio_v3.3\bios_5_31_02\packages\ti\bios\help\doc\c6xbios.hlp  ,请高手指点。

网友(2009-11-19):
到根目录下看看文件在吗?不在就找一个加进去,3.3版本的没有用过。应该就是一个帮助文件不存在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