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板子没有reset 键的时候,FPGA 内部怎么产生reset 信号?

楼主(2009-09-20):
买的一块板子,居然一个push button都没有,reset都要自己产生,试了很多方法,都不行,原因,归结为:VHDL, 或者Verilog的初始化值都只能方针,而不可综合。
请问各位大侠,怎么用vhdl 或者其他方法产生可综合的reset 信号呢?

谢谢了。

网友:
很多方法啊
一般上电复位是通过在复位管脚出加一个电容
让上电的时候复位管脚比电源晚点时间拉高就可以实现上电复位了

网友A:
做一个power on reset
就是做一个计数器!
上电后计数!计到最大后就不动了!

reg [19:0] rst_cnt;
always @(posedge clk)
if(rst_cnt!=20'hfffff)rst_cnt + 1;

wire rst = (rst_cnt!=20'hffff);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一个power on reset 就是做一个计数器!上电后计数!计到最大后就不动了! reg [19:0] rst_cnt; always @(posedge clk) if(rst_cnt!=20'hfffff)rst_cnt + 1; wire rst = (rst_cnt!=20'hffff);

谢谢,可是问题是计数器在开始上电的时候并不是从0开始计数的,并没有初始化计数器啊。

有没有初始化计数器的设计的?

谢谢,或者有没有其他的方式产生呢?

网友:
xilinx的FPGA有GSR信号,可以用来复位所有内部寄存器

网友:
楼主有没有想过你的mp3,手机每次开机也不需要按reset?
一般板子上都有power on reset电路的,就是简单的RC电路。
板子上没有的,IC也内建power on reset macro。

网友:
可以用fpga内部的pll模块中的lock信号作为reset

网友:
上次遇到一个问题,DCM永远不lock

网友:
建议仔细理解Xilinx FPGA的上电配置过程,这样就可以做出一个POR电路来。保证内部register在没有外部reset信号的情况下可以正确复位。

网友(2009-10-24):
写个代码用计数器,可以实现自复位。一开始reset信号处于复位状态,计数满后将reset信号释放。
我的项目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
非常感谢啊,嘿嘿

网友:
用xilinx的话可以考虑用DCM上的lock信号作为复位信号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的意思是上电后寄存器就归零,然后再开始计数吗?

网友:
计数器的复位端接的是什么信号,上电的计数器Q端状态如果不是零,那岂不是不是从零开始计数了

网友:
我觉得FPGA内部有一个全局复位信号,在上电的时候就把所有的寄存器都复位为0了
另外,也可以利用fpga一个IO,外接阻容复位电路,我觉得也是可以当成寄存器的上电复位的

网友:
计数器上电时是可以初始化的,VHDL语句如下:
signal cnt :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X"00";
然后计数延时即可。
当然用DCM的Lock信号也是可以的,如果延时比较长的话,保险起见,可以用DCM的Lock作为上面计数器的异步复位信号,等时钟正常后再计数延时。

网友:
楼上的,那个赋值综合器会忽略掉的。

网友:
9楼说的比较在理,但是在配置没有完成之前何谈复位呢?
10楼的问题是,程序开始后计数器是个什么状态这个能定吗?

网友:
回18楼,我的理解是寄存器类型都会赋初值,不指定的话综合器会给个默认值,给定的话,就按给定的设置,通过查看编译后的信息可以看到这个区别。
还有一种类型,就是CONSTANT型,也是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赋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一个power on reset 就是做一个计数器!上电后计数!计到最大后就不动了! reg [19:0] rst_cnt; always @(posedge clk) if(rst_cnt!=20'hfffff)rst_cnt + 1; wire rst = (rst_cnt!=20'hffff);
谢谢,可是问题是计数器在开始上电的时候并不是从0开始计数的,并没有初始化计数器啊。

有没有初始化计数器的设计的?

谢谢,或者有没有其他的方式产生呢?

计数器的值不能初始化吗?你用的什么器件啊?

网友:
1# 321liuwei321

网友(2009-12-03):
采用计数器来实现复位,我试了下,综合后就没了。

网友:
一般就是用计数器做

网友:
必须有外部电路配合,或者内部已经有的机制,完全靠计数器肯定有问题。比如上面的
reg [19:0] rst_cnt;
always @(posedge clk)
if(rst_cnt!=20'hfffff)rst_cnt + 1;

wire rst = (rst_cnt!=20'hffff);
上电的时候没有rst_cnt,寄存器的值是随机的,如果随机在20'hfffff的话,rst信号就一直处于有效状态了

网友(2011-12-13):
目前对这个问题仍然是一头雾水,不清楚如何在内部实现抚慰功能

网友:
内部复位似乎用的是电容~~

网友:
复位信号肯定是要由外部给的,送到FPGA 的IO,FPGA有专门的全局复位pin,不可能让FPGA自己产生一个复位信号给自己复位的,想想verilog中的always语句吧!

网友:
USE  SRL16/32 is more efficient.

网友:
用状态机复位,你是刚学的吧?

网友:
发送短消息 关闭
收件人:
内容:
B Image Link Quote Code Smilies

中国电子顶级开发网论坛
产品索引 | 供应商索引 | 零件搜索
          Analog Devices Molex TE Connectivity TI (所有供应商)
杀猪的日子   提醒 短消息 论坛任务   个人中心 退出

    首页
    论坛
    搜索
    博客
    充值
    签到
    帮助
    TI社区
    赛灵思
    微博

中国电子顶级开发网论坛» ASIC论坛/FPGA论坛/CPLD论坛 (数字前端) » 交流讨论 » 当板子没有reset 键的时候,FPGA 内部怎么产生reset 信号?
1234下一页
返回列表 回复 发帖
当板子没有reset 键的时候,FPGA 内部怎么产生reset 信号?
qushaobo

见习生

UID
    186177
帖子
    1207
精华
    0
积分
    23
资产
    23 信元
发贴收入
    7240 信元
推广收入
    0 信元
附件收入
    0 信元
下载支出
    7267 信元
阅读权限
    10
在线时间
    328 小时
注册时间
    2008-1-8
最后登录
    2011-11-22

[对qushaobo使用狗仔卡]

21# 跳转到 »

网友(2009-11-11):
引用 网友A:
做一个power on reset 就是做一个计数器!上电后计数!计到最大后就不动了! reg [19:0] rst_cnt; always @(posedge clk) if(rst_cnt!=20'hfffff)rst_cnt + 1; wire rst = (rst_cnt!=20'hffff);
谢谢,可是问题是计数器在开始上电的时候并不是从0开始计数的,并没有初始化计数器啊。

有没有初始化计数器的设计的?

谢谢,或者有没有其他的方式产生呢?

计数器的值不能初始化吗?你用的什么器件啊?
TI EETOP社区免费在线视频,还可获取积分兑换!

回复 引用

报告 使用道具 TOP

taoy1986

见习生

UID
    360983
帖子
    180
精华
    0
积分
    23
资产
    23 信元
发贴收入
    1015 信元
推广收入
    0 信元
附件收入
    5 信元
下载支出
    1047 信元
阅读权限
    10
在线时间
    21 小时
注册时间
    2009-3-5
最后登录
    2011-8-11

[对taoy1986使用狗仔卡]

网友:
回复 网友C:

TI EETOP社区免费在线视频,还可获取积分兑换!

回复 引用

报告 使用道具 TOP

hcm608

见习生

UID
    70096
帖子
    199
精华
    0
积分
    0
资产
    0 信元
发贴收入
    1050 信元
推广收入
    0 信元
附件收入
    440 信元
下载支出
    1748 信元
阅读权限
    10
在线时间
    76 小时
注册时间
    2006-12-11
最后登录
    2011-12-18

[对hcm608使用狗仔卡]

网友:
路过,学习了~~~
上传附件大小已更改到15M!(最新上传规则)

回复 引用

报告 使用道具 TOP

zuniaowu

金领一族

Rank: 3Rank: 3

UID
    172745
帖子
    177
精华
    0
积分
    712
资产
    712 信元
发贴收入
    935 信元
推广收入
    0 信元
附件收入
    0 信元
下载支出
    1273 信元
阅读权限
    30
在线时间
    29 小时
注册时间
    2007-11-28
最后登录
    2011-12-3

[对zuniaowu使用狗仔卡]

网友:
学习中,谢谢
safdwre
本站开始支持视频播放功能,大家可以发布视频了!

回复 引用

报告 使用道具 TOP

hcm608

见习生

UID
    70096
帖子
    199
精华
    0
积分
    0
资产
    0 信元
发贴收入
    1050 信元
推广收入
    0 信元
附件收入
    440 信元
下载支出
    1748 信元
阅读权限
    10
在线时间
    76 小时
注册时间
    2006-12-11
最后登录
    2011-12-18

[对hcm608使用狗仔卡]

网友:
采用计数器来实现复位,我试了下,综合后就没了。
赛灵思社区免费精彩视频,还可获取积分兑换!

回复 引用

报告 使用道具 TOP

jincheng235

金领一族

Rank: 3Rank: 3

UID
    163204
帖子
    14
精华
    0
积分
    1214
资产
    1214 信元
发贴收入
    90 信元
推广收入
    0 信元
附件收入
    1686 信元
下载支出
    633 信元
阅读权限
    30
在线时间
    40 小时
注册时间
    2007-11-2
最后登录
    2011-12-15

[对jincheng235使用狗仔卡]

网友:
一般就是用计数器做
赛灵思社区免费资料下载,还可获取积分兑换!

回复 引用

报告 使用道具 TOP

hjc1108eda

白领职员

Rank: 2

UID
    39328
帖子
    89
精华
    0
积分
    435
资产
    435 信元
发贴收入
    2175 信元
推广收入
    0 信元
附件收入
    0 信元
下载支出
    1790 信元
阅读权限
    20
在线时间
    119 小时
注册时间
    2006-7-18
最后登录
    2011-9-21

[对hjc1108eda使用狗仔卡]

网友:
必须有外部电路配合,或者内部已经有的机制,完全靠计数器肯定有问题。比如上面的
reg [19:0] rst_cnt;
always @(posedge clk)
if(rst_cnt!=20'hfffff)rst_cnt + 1;

wire rst = (rst_cnt!=20'hffff);
上电的时候没有rst_cnt,寄存器的值是随机的,如果随机在20'hfffff的话,rst信号就一直处于有效状态了
TI EETOP社区免费在线视频,还可获取积分兑换!

回复 引用

报告 使用道具 TOP

livelei

见习生

UID
    742136
帖子
    16
精华
    0
积分
    25
资产
    25 信元
发贴收入
    80 信元
推广收入
    0 信元
附件收入
    0 信元
下载支出
    107 信元
阅读权限
    10
在线时间
    17 小时
注册时间
    2010-10-15
最后登录
    2011-12-19

[对livelei使用狗仔卡]

网友(2011-12-13):
目前对这个问题仍然是一头雾水,不清楚如何在内部实现抚慰功能
TI EETOP社区免费在线视频,还可获取积分兑换!

回复 引用

报告 使用道具 TOP

lybuct

小富人

Rank: 4

UID
    878122
帖子
    20
精华
    0
积分
    2041
资产
    2041 信元
发贴收入
    105 信元
推广收入
    0 信元
附件收入
    0 信元
下载支出
    34 信元
阅读权限
    50
在线时间
    53 小时
注册时间
    2011-10-11
最后登录
    2011-12-22

[对lybuct使用狗仔卡]

网友:
内部复位似乎用的是电容~~
受教了…
上传附件大小已更改到15M!(最新上传规则)

回复 引用

报告 使用道具 TOP

SKILLER

小富人

Rank: 4

UID
    859698
帖子
    81
精华
    0
积分
    2304
资产
    2304 信元
发贴收入
    420 信元
推广收入
    0 信元
附件收入
    64 信元
下载支出
    145 信元
阅读权限
    50
在线时间
    42 小时
注册时间
    2011-8-18
最后登录
    2011-12-23

[对SKILLER使用狗仔卡]

网友(2013-04-15):
回复 网友D:

   gsr的用法是什么,为什么我用了不可以综合啊?

网友:
看了,还是一头雾水。

网友:
回复 网友C:

无论xilinx,还是altera都是默认从0计数的。只要你定义的是计数器

网友:
reg [9:0] cnt;
always @(posedge clk)
if(cnt<10'd1023)cnt<=cnt+1'b1;
else cnt<=cnt;

always @(posedge clk)
if(cnt<1023)rst<=1'b1;
else rst<=1'b0;

楼主复制我的代码,绝对可以。这个我用了几千次都不止了

网友:
试一试移位寄存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