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新手求助

楼主(2009-09-20):
我用CPLD(EPM240)的板子进行学习,JTAG线已经连接上,学习板也已经上电,烧写程序时
发现不能下载程序:具体提示是“Unable to scan device
chain”,Hardware is not connected"
Error: JTAG Server can't access selected programming hardware
Error: Operation failed,
请大侠们帮助,谢谢!

网友:
JTAG 连接不正常,系统无法连接到目标板
请检查你的JTAG连线,目标板上JTAG header

网友:
JTAG没连上,检查连线是否正确

网友:
你使用的计算机上的并口还是USB口?
是不是驱动没装,还是电脑上端口设置的不正确,还是下载线压根就不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