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adence做蒙特卡罗仿真

楼主(2009-09-20):
有没有人用过Cadence做蒙特卡罗仿真,请问需要些什么工艺文件?

网友:
需要有支援 Monte-Carlo 的 statistical model

网友:
我想你指的應該是用Analog Design Environment這一套軟體去做simulation吧,
首先,你必需要有TSMC (or other FAB provides) 的 Monte Carlo model.
讓MOS可以參考到Monte Carlo所定義的參數.
接下來在ADE的視窗中,點Tools-->Monte Carlo就會跳出新的視窗
決定simulation的次數(number of runs)以及分析方法(analysis variation)就可以了
希望對你有幫助

楼主(2009-12-03):
能不能贴个Monte Carlo model的大概格式出来看看,我还没见过这个模型文件。谢谢

网友:
这个仿真意义很大吗?

网友:
spice model and use parameter analysis

also montecarlo analysis in hspice

网友:
文件中大概会出现下面的语句:
......
statistics {
    mismatch {
        vary sigma_a dist=gauss std=1/1
        vary sigma_b dist=gauss std=1/1
        vary sigma_c dist=gauss std=1/1
        vary sigma_d dist=gauss std=1/1
         }
    }

.....
不过感觉Mentecarlo分析没什么用,可能是了解不深,有经验的来谈谈~~

网友(2010-01-20):
在做产品时估计成品率要用的吧,对平时的电路设计还没看出有什么用呢

网友:
billywei说的很清楚了,实际上蒙特卡洛分析还是相当有用的,其仿真结果比Corner仿真应该更贴近实际应用中的情况。

网友A:
蒙特卡洛是非常有用的工具,不做这个分析,你都不知道自己的设计原来不是一般的弱,以为仿真结果还不错呢。

网友(2010-04-12):
尤其是仿start up circuit时很有用的,比corner更接近实际情况。

网友(2010-05-25):
没怎么用到

网友B:
差分放大器的offset只有MC仿真可以得到结果,psrr,cmrr两个强烈依赖于MC仿真,全差分运放没有MC仿真这两个根本就不用仿了
bandgap的初始误差也是要用这个仿真来验证的
你说重不重要?

网友(2010-07-19):
Monte Carlo分析是可以初步估计设计的IC在实际工艺中的成品率以及受Mismatch和温度影响导致的IC性能下降的可能性。

网友C:
昨天看完corner仿真结果还得意洋洋的觉得很不错,各个corner下来不超过10mv(bangap电路),
结果拿Monte-Carlo 看来以后吓一跳,不但输出奇烂无比(从0.6V 到1.0V都有),而且还有20多次不起来的。或来几经修改才有现在的样子,跑了600次。

觉得Monte-Carlo 这个东西还是真的有用啊。所以说电路设计margin不够的话,良率是不可能上来的。这也是Monte-Carlo 的价值所在file:///D:/Others

网友:
很有用的咚咚啊

网友(2010-08-25):
受教了啊~~

网友:
还是比较重要的

网友:
我还以为是问pspice仿真,退出

网友(2010-09-24):
是这样啊

网友:
非常好的讨论

网友(2010-10-25):
到底该怎么设置呢?

网友(2010-12-21):
是啊怎么设置啊,出错

网友:
用来做Yield非常有用

网友:
需要文件格式为pcf的工艺统计参数文件,主要是PVT的变化

网友:
请问3楼的,我现在用的ic610, ADE中的tools下拉菜单中没有monte carlo 这一项,你知道怎么弄吗

网友(2011-03-06):
楼上有几位还是很专业的,实际设计中,Mente Carlo还是很有用的!

网友(2011-07-10):
    是啊  我这个为什么也没有这个项啊,tools  下面也没有
   求知道

网友:
是什么啊 有什么用的

网友(2011-11-28):
要自己写ocean么?

网友(2012-02-28):
标记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各工艺角仿真中基准输出变化小于10mv,不知仿了电阻、三极管的工艺角没?我仿的时候能变化80个mv呢....望指教啊,用什么方法能抑制变化啊。

网友:
寻找答案中

网友D:
Monte Carlo仿真的主要价值是Mismatch吧,corner仿真是不能仿真Mismatch的

网友:
工艺库里一般会有mc的模型

网友(2012-09-01):
记得是一个调用的库里有mc模型,仿真的时候要把mc加上

网友(2012-10-31):
我的也没有。。。。。。怎么安装
引用 网友E:

   IC6.1 之后,monte carlo 功能从 ADE-L 移动到 ADE-XL,在 ADE-XL 中界面上就可以直接选择 monte carlo 仿真。

网友:
回复 网友C:

    求模型

网友:
蒙特卡洛是非常有用的工具,不做这个分析,你都不知道自己的设计原来不是一般的弱,以为仿真结果还不错呢

网友: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the Monte carlo simulation

网友(2014-02-18):
向各位高人学习了

网友E:
IC6.1 之后,monte carlo 功能从 ADE-L 移动到 ADE-XL,在 ADE-XL 中界面上就可以直接选择 monte  ...
引用 网友F:

    +1,在ADE-XL界面默认是single Run,Sweeps and Corners的那个小窗口的下拉菜单中可以选择Monte carlo仿真

网友(2014-08-13):
   MC仿真是在什么工艺角下进行的呢?这个可不可以设置呢?

网友:
回复 网友G:

   不同corner下的mismatch影响一般也不大一样了吧,一般仿个TT下的mismatch看看

网友H(2015-07-02):
蒙特卡罗里面的那些直方图都代表了什么?求大神解释下

网友:
從討論串學到不少~~ 感謝

网友:
有没有人用过hspice的MC?如果只分析工艺波动的话,mos管是用n12ll还是n12ll_mis的?另外如果只考虑单个参数的波动的话,网表该怎么写呢?

网友(2015-12-23):
回复 网友I:

   请问是所有的工艺库下面都有pcf文件吗

网友:
回复 网友J:

   MC模型是在什么类型的文件中?文件后缀有固定的格式吗

网友(2016-03-23):
回复 网友C:

    您好,我正在做bandgap,需要用monte carlo ,但我是第一次搞monte carlo。我有monte carlo model ,只是不知道该如何操作?!你可以帮下么

网友:
,刚开始接触

网友(2016-08-23):
foundry有一些测试数据的,自己算sigma

网友(2016-11-30):
非常好的讨论,学习了!

网友(2017-03-17):
回复 网友D:

  我觉得不只是mismatch重要,process也比较重要,mismatch分析是基于你选择的工艺角的基础上进行分析的,在不同的工艺脚下得出来的结果不同,特别是电流,而process分析是ss~ff,或者中间的fs,sf范围内,基于高斯分布取值进行选取的一个工艺点进行仿真,若进行仿真的时候选择了all,那mismatch又会在这个点上进行mismatch仿真。这是我的观点。请大家指点。

网友K(2017-06-23):
有些PDK菜提供一般情况是没有的,所以还是得自己计算3sigma

网友(2019-07-09):
有没有仿真方案

网友(2021-12-28):
引用 网友C:
昨天看完corner仿真结果还得意洋洋的觉得很不错,各个corner下来不超过10mv(bangap电路),
结果拿Monte-C ...

能麻烦问一下在得出蒙特卡洛的图像之后, 我们能怎么准确的知道是哪部分的器件导致了失配或者工艺影响较大吗?感觉跑完了发现无从下手。谢谢!!

网友(2022-06-19):
引用 网友D:
Monte Carlo仿真的主要价值是Mismatch吧,corner仿真是不能仿真Mismatch的

你好,最近我也在研究Hspice 蒙特卡洛仿真,想看一下电流镜失配得结果,3sigma数据,具体语句该怎么写啊,求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H:
蒙特卡罗里面的那些直方图都代表了什么?求大神解释下

你好,Hspice 蒙特卡罗仿真语句怎么写,求赐教,想看一下电流镜失配得3sigma

网友:
引用 网友K:
有些PDK菜提供一般情况是没有的,所以还是得自己计算3sigma

你好,请问怎么算3sigma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差分放大器的offset只有MC仿真可以得到结果,psrr,cmrr两个强烈依赖于MC仿真,全差分运放没有MC仿真这两个 ...

你好,请问使用Hspice蒙特卡罗仿真电流镜失配得语句该怎么写,求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蒙特卡洛是非常有用的工具,不做这个分析,你都不知道自己的设计原来不是一般的弱,以为仿真结果还不错呢。 ...

你好,请问Hspice进行蒙特卡罗分析电流镜失配得语句该怎么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蒙特卡罗里面的那些直方图都代表了什么?求大神解释下

同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