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计算电路PCB的射频阻抗?

楼主(2009-09-20):
在计算射频电路的阻抗时,要计算每个元件之间的连线吗?已知了板材的介电常数4.1,铜箔的厚度0.18,板子的厚度1.6,还说是匹配特性电阻为50欧,这里面这个50欧是什么意思,是每根连接线的阻抗?还是指什么?

网友:
当射频走线大于1/12波长时,需要按传输线理论来处理。
知道了板材的相关参数以后,主要需要计算走线的宽度。
50欧式指传输线的特性阻抗。
网上有很多免费软件可帮助设计,如AppC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