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工艺参数early-voltage

楼主(2009-09-20):
求助关于工艺参数early-voltage 的问题????
在设计电路时,一般都要先进行手工计算,在计算前都要先确定一些基本的工艺参数,如Vth、cox、un、up以及‘VE’(Early Voltage),在Sansen的著作中对该参数有所提及,但还是不太清楚具体怎么确定这个参数,请高手指点!!!!

网友:
mosfet的厄雷电压是lambda的倒数,确定lambda就可以了

网友:
ID-VDS曲线看饱和区斜率,MOS是看lamda吧,Bipolar的才叫Early Volt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