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encounter中向virtuoso导入GDS文件的相关问题

楼主(2009-09-21):
各位大虾和牛牛,小弟最近在学习用cadence 提供的workshop学习库做APR,在做的过程中,碰到了以下问题。
     本人按照workshop中的PDF文件上的说明步骤,完成了soce 中该完成的步骤。接下来是将版图导入到cadence virtuoso中去做DRC和lvs。在导入的过程中遇到了不少疑问:在encounter中
design-save-GDS\netlist\DEF.最后生成三个文件(CHIP.gds,CHIP.v,CHIP.def),将CHIP.gds导入到virtuoso中时,芯片的框架都出来了(如PAD 等的轮廓),但是版图的层次不对(比如,在encouter中是metal1对应的到virtuoso中就变成了poly),而且standard cells和ram都看不到(只有一个个黑框)。请问这是哪里出来问题呢?在stream in design过程中 ASCII technology file name 填入的.tf文件 是用哪个工艺的库的文件。我问过其他人说cadence 提供的workshop学习库是tsmc的0.18的库,他们说在virtuoso中只要是tsmc018的.tf文件就可以了,但我导出来不对。请问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呢。写的有点罗嗦 见谅!

网友:
soc 导出gds时需要填写一个map文件,你填了没有,这个应该是厂家给的

楼主:
他自己就填好了 map file中他自动填了streamout.map

网友:
应该是你的.tf文件的问题

楼主:
你的意思是说.tf文件不对应吗? 听人说只要是tsmc018工艺的.tf文件就可以了呀。

网友:
那个tool的default值就是streamout.map。实际的map文件需要你自己导入一个,一般在库文件中有lef2gds.map之类的。
还有streamout时要把你用到的IP的gds merge进去,否则,你只能看见顶层的metal之类的。

楼主:
我从Cadence下载的供学习用的库中,只有以下几个文件夹:captable,cdb,lef,lib这四个文件夹。map 文件只能找到一个streamout.map,找不到楼上说的那种map文件. 还有楼上说的IP的GDS merge进去,请问你所说的IP的GDS是自己去产生还是本身就有的呢?我看到他的说明上写着导入CHIP.gds后 还要导入core.gds和io.gds (你说的IP的gds文件是指类似这两个文件的文件吗?)但我也没有这两个文件,请问这两个文件是怎么来的呢

网友:
你打开streamout.map看看啊。还有就是默认的virtuoso的tech file与这个map文件定义不一致哈。
那个gds应该是库文件,foundry提供的。如果你做的lab training的话,应该lab自己带有的。但是你写的这几个文件夹没有啊。

网友:
应该就是*.map 文件的 问题。

网友(2009-10-22):
对啊,是map文件的问题。。。。

楼主:
该问题已解决,按照6#的思路将standcell 的GDS文件导入即可,刚开始用的是CADENCE学习用的库没有该文件,换来库后就可以了。谢谢大家的帮忙!

楼主:
问题已解决 谢谢大家

网友:
需要手动指定厂家给的map文件,不能用默认的

网友:
自己生成的MAP需要一些层次的修改吧

网友(2010-05-27):
你打开streamout.map看看,还有就是默认的virtuoso的tech file与这个map文件定义不一致

网友(2010-09-13):
You always can check the stream out log file to see layer map info.

网友(2011-08-25):
Streamout.map文件中的层号是要自己修改的,按照.tf文件中不同层的层号修改

网友(2012-09-20):
按照.tf文件中不同层的层号修改

网友(2014-11-04):
同意,不能用默认的。。需要把.map里的相应层号改过来和.tf里层号一样

网友(2015-08-25):
多说一句,也是我看到另外的帖子觉得需要补充的,改完streamout.map 后,是把它加载到encounter导出gds文件这一步的,这个是输入文件!

网友(2020-07-17):
map文件起什么作用

网友(2022-12-23):
针对楼上说的修改.map文件和.tf文件一样,我认为只要不导入tf文件就好了吧。这一步不需要.tf文件也可以的,我只用到了.gds和.map

网友:
对于标题问题,如果所需的文件都有但是导入之后没有图形,提供另外一个思路就是可能在操作的时候不小心修改了标准的.map文件。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样,经常不知道怎么就把标准文件改了,建议提前备份,及时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