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2.0数据线上加保护-电容限制求助

楼主(2009-09-21):
各位好,
            USB2.0上,若加一个TVS管做保护;

             TVS管的电容大小极限是多少啊,

              十分感谢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低速:200PF -- 600 PF
全速:50  PF -- 150 PF
高速:<1~2PF

网友(2010-04-30):
选择的ESD保护瞬变电压抑制器的线路电容要够低,如USB2.0需要用小于3pFUSB3.0需要用小于0.3pFHDMI1.3需要用小于0.6pFDisplayPort也需要用小于0.6pFVGA需要用小于2pF10/100M LAN需要用小于3pFESD保护元件TVS。USB2.0接口推荐使用LTBV05C或者PSR05的器件。
浪拓电子--您身边的电路保护专家 www.szlangtuo.com

楼主(2010-06-24):
270879

选择的ESD保护瞬变电压抑制器的线路电容要够低,如USB2.0需要用小于3pF,USB3.0需要用小于0.3pF,HDMI1.3需要用小于0.6pF,DisplayPort也需要用小于0.6pF,VGA需要用小于2pF,10/100M LAN需要用小于3pF的 ...
引用 网友B:

多谢

网友:
1pF以下就不容易实现了

楼主:
1pF以下就不容易实现了
引用 网友C:

我开始评估能不能做出来

网友(2014-06-27):
挺好的饿  啊 啊啊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麻烦问下,全速的负载电容大小50PF~150Pf从哪里得来的,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2025-08-14):
请问全速控制边沿的反馈怎么做,目前只有低速的,用低速结构做全速的不太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