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对DCM进行仿真

楼主(2009-09-21):
我在RTL顶层模块中调用了DCM模块,通过DCM将输入的差分时钟生成全局时钟。
请问大虾们,在对顶层模块进行仿真的时候该怎样编写DCM这块的仿真程序?

网友:
你用的是XILINX的器件吗?在modelsim中将XILINX的库文件进行编译,可以将XILINX安装目录下的simprims与unisims文件夹里面的所有文件全编译掉,或者根据错误提示选择性地编译,然后进行仿真就可以了。
注意仿真时将glbl.v也一同仿真

网友:
xilinx不是有提供可仿真的model么?

网友:
根据你的仿真平台编译库文件,好像XILINX支持MODELSIM,NCSIM, V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