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增益的运放的设计

楼主(2009-09-21):
最近在做个增益为120dB的运放,尝试了书上的一些结构,始终无法达到120dB,请大虾们指点指点。

网友:
失调降不下来的话,增益做那么高貌似也没太大意义~

网友:
you can use foled cascoded and multi-stage for high gain design

楼主:
but when I try it with fold cascode,the gain is about 94dB,the current is 1uA.
why?
thanks.

网友:
2 stage

1st stage: 可以考虑折叠共源共栅结构,

如果增益不够,那么第一级直接上 gain boost cascode结构

网友:
first stage cascode
second stage common source gain stage
should be ok

网友(2009-11-22):
东西很高深,学习

网友:
gain boost cascode结构,再来个大电流,估计应该可以!

网友:
Folded-cascode 加上gain-boosting 第一级
第二级 ClassAB
应该可以
另外要用full-differential 共模反馈
否则用single-end结构 一端阻抗太小

网友:
第一级用fold-cascode结构。第二级用commen source结构如果要考虑gbw的话在第一级的输出和第二季的输入之间加一个miller电容。

网友:
要那么大的gain干吗用啊

网友:
增益可以做到120db,但是其他指标不可能做到很好 例如-3db带宽只有几十HZ!

网友(2012-03-26):
用三级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