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ference Library Inconsistent With Main Library

楼主(2009-09-21):
如题!!

网友(2012-08-10):
回复 楼主: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提示说Inconsistent number of metal layer!
你的问题没人回答哦!

网友(2012-09-26):
回复 网友A:

   大哥 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啊  小弟近期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有解决哦!

网友:
咋样解决的啊!!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现在都没有解决???晕       找到原因么??加我qq420462303  一起讨论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没有解决不知道什么原因,LZ有没有解决就不知道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库的原因啊???这个不解决 你后面咋进行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只是个warning,我没有管它,后面可以继续的,你不可以了吗?

网友:
原因是不同lib 的设置条件不同:
比如有的设置transition time 是10%-90%相减,有的设置30-70%的。

一般可忽略。

还有operation condition 的就更加麻烦。

网友:
回复 网友C:

   好像是的,但这可以在哪里修改使他们保持一致呢?

网友(2014-07-16):
你们现在解决了没,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
ignore,往下走

网友:
回复 网友D:

   谢谢,对后续设计有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2015-08-31):
回复 网友A:

   您好,遇到了这样的问题,请问在哪里修改呢?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也没有解决,我一直没有管它!

网友(2018-04-14):
回复 2# zg8312   请问这个问题现在有没有解决呢?
我遇到的warning 是:

Warning: ReferenceLibrary Inconsistent With Main Library

Warning: InconsistentData for Contact Code 1

       Main Library (CR02_TOP)          |     Reference Library (tpd018nv)

       Upper Layer     METAL1 (5,60)    |     METAL1 (60, 10)  (MWLIBP-324)

网友:
回复 网友F:
好早了,我都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