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

楼主(2009-09-21):
Invalid bus na  ming style '%d'. 能具体讲一讲问题所在吗 好像在create library有一步设置bus naming style的

楼主:
好像流程中没有说到要设置bus naming style的 有类似的问题出来讲讲啊!!

网友:
那个地方是你自己修改过吗?default值应该是“[%d]”或者“_<%d>”之类的。不会是“%d”这样的。就是你MW中的bus类型。写出netlist就能看到区别了。如bus[1:0]——> bus[0] bus[1]  或者bus_<0> bus_<1>这样的。

楼主:
我那里默认的设置是%d  我没改过 你们用的时候好像不用改动吧 就默认就行了吧

网友:
是的,你可以手动修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