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懂Chop的高手吗,麻烦帮个忙

楼主(2009-09-21):
想设计一种带chop的运放,但是对chop不是太了解,希望各位帮忙
运放结构已经确定,不能改变,是对称型的单端输出运放,不能到能不能使用Chop结构,如果能用,麻烦各位指点一下,谢谢了

附件是运放结构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设计一种带chop的运放,但是对chop不是太了解,希望各位帮忙运放结构已经确定,不能改变,是对称型的单端输出运放,不能到能不能使用Chop结构,如果能用,麻烦各位指点一下,谢谢了 附件是运放结构

输入和M3.4的drain

网友:
yes, m3, m4 drain, try it

楼主:
这个运放主要是想消除失调,从电路结构可以看出M1,M2,M3,M4组成的电路增益很小,如果接M3,M4的漏极的话,对于消失调的作用不大吧?

网友A:
输入点调制,输出点解调,和增益没有关系吧,但这样只能减少输入对管的失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点调制,输出点解调,和增益没有关系吧,但这样只能减少输入对管的失调

论文上写的好像是与增益有关吧,关系好像是除以增益

网友:
这个是反馈应用吧,只要总的增益足够,可以压抑理想状态下的失调,不过这个失调和工艺误差带来的失调比不算什么。 调制后的输入信号和失调信号都是乘以A (第一级简单差动运放的增益),解调时信号在时域上也是乘以单位幅度方波而已。我不是高手,个人意见已,请大家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