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nlinx fpga的fft ip核 (急急急 )

楼主(2009-09-21):
请问有谁用过FPGA的IP核?
   我今天仿真了一下fpga的IP核。用的是xinlinx的ISE10.1。
1)如果是FFT变换
     输入信号时coswt + jsinwt这种信号,并且不用scale,输出结果和malab输出结果差不多
     如果随便输入一个其它信号,fft的输出结果就和matlab仿真结果差很远。
2)如果IFFT
    根据IP核,即使是IFFT变换,输入也是xn_re,xn_im ,XK_RE,XK_IM应该是IFFT后的输出结果,
   但是不论我输入什么信号,输出结果和matlab仿真结果就没有相似的数据。
不管是用radix2 或者radix4  结果都是不对。
  急用,请高手给指点指点,非常感谢!我qq:576077318 有清楚的也可以qq联系

楼主:
好难呀,看看资料还是没有头绪,说起来和做起来差好远

楼主:
请高手指点一下吧

网友:
ip核随便狂歌是快乐的法就是快乐的合法鸡丝豆腐?

楼主:
l楼上的

网友(2009-11-13):
不知道你现在研究出来不?

网友:
5楼不厚道啊

网友:
e~~~没用过~~~

网友:
好难,看看高手怎么解决。

网友:
用modelsim仿真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2009-12-17):
我也正在用,不太明白

网友:
也正在使用,困惑,期待与您讨论

网友:
我没有啥问题啊, 仿真好好的, 我用的从实际信道中获得的数据, 和matlab差不多的, 时延很长啊, 不过数据没有问题.(stream方式的)

网友(2010-01-18):
楼主怎样解决的问题呀?

网友(2010-03-11):
module 2to4decoder(A1,A0,E,Y);
input A1,A0,E;
output [3:0]Y;
wire A1not,A0not,Enot;
not n1(A1not,A1),
    n2(A0not,A0),
         n3(Enot,E);
nand n4(Y[0],A1not,A0not,Enot),
     n5(Y[1],A1not,A0,Enot),
          n6(Y[2],A1,A0not,Enot),
          n7(Y[3],A1,A0,Enot);
endmodule

网友:
正在研究啊,发现我的xk_index的输出不是顺序的,是不是它指引数据的位置,不知道楼主解决了吗?我做的输入结果不对啊

网友:
‘如果随便输入一个其它信号,fft的输出结果就和matlab仿真结果差很远。’能说清楚点吗

网友(2010-06-24):
同样等待高手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