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VS电感识别问题

楼主(2009-09-21):
LVS电感无法识别.
我用的是UMC13,LVS工具是Calibre
我怀疑是LVS rule file有错误,不知道有没有人遇到过类似情况的?

网友:
No, I use UMC and every thing is fine

网友:
到UMC主页上下载新的LVS文件,打开看看,它的描述语句里面有没有针对电感的。如果它本身就没有,识别不出来理所当然啊。

楼主:
我用的是MMRF工艺
LVS文件里面也有关于电感的描述
但就是识别不出来

网友:
采用的PDK么?还是你自己画的?添加识别层没?

楼主:
用的library里面的

网友(2019-08-29):
楼主我也遇到类似问题,用的是pdk中自带的电感,也是无法识别,bad device。 求教怎么解决的

网友:
有没有识别层,LVS文件需要特别注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