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TSMC.35工艺的几个数据参数

楼主(2009-09-21):
3V管子的N管和P管的 Un Up Cox Vthn Vthp

5V管子的N管和P管的 Un Up Cox Vthn Vthp

谢谢啦!

网友:
spice model里面有的,一查就知道了。
toxe = 7.5E-09
Un     = 0.04660162    VTHn    = 'dvtn+0.536027'
Up     = 0.0196312      VTHp     = 'dvtp-0.7355598'

toxe5 = 1.46E-08
Un       = 0.04513566   VTHn     = 'dvtn5+0.7160501'
Up       = 0.02274138    VTHp     = 'dvtp5-1.01743'

网友(2010-04-12):
太了不起了

网友A:
用candence怎么看呢?从哪里可以看到?

网友(2020-09-28):
引用 网友A:
用candence怎么看呢?从哪里可以看到?

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