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存储空间跳转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9-09-21):
我有一个产品,主芯片你内部有个4K的RAM,主芯片外部还挂了个flash(8M) 和 SDRAM(64M)
现在我有个需求,在BOOT 第一个C语言函数时,让他在主芯片内部RAM中执行,完后执行其它C语言函数时才在SDRAM中执行,不知道如何操作,怎么设置地址,请各位高人指点下.谢谢.

或者其它方法或者参考资料,请各位高手们推荐下,小弟万分感谢了,这个问题已经为难我很久了.

楼主:
补充下内容

补充下:

片内RAM 的起始地址是0X0

片外flash起始地址是0X34000000

片外sdram起始地址是0X60000000

网友(2009-11-01):
在那个C函数里最后加个跳转执行不就行了嘛!

网友:
你的问题是不是要将代码安排到相应的存储器中啊?如果是在MDK环境开发的话,用sct文件或者在MDK环境中设置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