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聊发个小问题考考大家

楼主(2009-09-22):
以CMOS运放为例,用MOS电容做弥勒补偿电容,第二级的GATE应该接电容的POLY端(上极板)还是下极板?并简述原因。

也欢迎高手指教,看看我理解得是否正确。

网友:
the gate of second stage should be connected with the poly gate of the MOS cap, because lower parastitics and lower noise.

楼主:
是这样么?

网友:
其实怎么接都可以,或者说怎么接都不太对;我认为只要保证它工作在电容需要的区域同时不引起其他负面的效应就可以了;By the way,我之前做classAB也用过这种东西作电容,还好最后没震荡。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以CMOS运放为例,用MOS电容做弥勒补偿电容,第二级的GATE应该接电容的POLY端(上极板)还是下极板?并简述原因。 也欢迎高手指教,看看我理解得是否正确。

晕,不用MOS电容做miller补偿,MOS电容接在电路里就是一个varactor,电容随输入/输出信号变化很容易使MOS 不开启,那miller电容就少得可怜了,电路稳定性难以保证不要省那么点面积,用MOM或PIP电容实在不行就直接在第二级gate处加MOS cap,愚见愚见。
BTW,如果实在要用miller compensation,那也要接一对MOS电容在那里,一个用gate接,一个用substrate接
那样会好很多,最起码保证有一半的电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晕,不用MOS电容做miller补偿,MOS电容接在电路里就是一个varactor,电容随输入/输出信号变化很容易使MOS 不开启,那miller电容就少得可怜了,电路稳定性难以保证不要省那么点面积,用MOM或PIP电容实在不行就直接在 ...

楼上,我同意你部分观点,接一对上去;但是这就意味着至少浪费了一倍的带宽,虽然系统确实稳定了,而且,即使这么做了,要是没有latchup就奇怪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上,我同意你部分观点,接一对上去;但是这就意味着至少浪费了一倍的带宽,虽然系统确实稳定了,而且,即使这么做了,要是没有latchup就奇怪了

你指的 latch-up 是片内 latch-up 还是做latch-up test 会被打死?
只要layout画的恰当,片内不会有 latch-up 问题
在输出I/O的地方要做 ESD protection, latch-up test也是可以过的

比如用一对NMOS 接输出I/O和internal gate,只要p-sub接的好,就不会有latch-up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指的 latch-up 是片内 latch-up 还是做latch-up test 会被打死?只要layout画的恰当,片内不会有 latch-up 问题在输出I/O的地方要做 ESD protection, latch-up test也是可以过的 比如用一对NMOS 接输 ...

我有地方请教一下,如果按照你的一对mos管的接法能不能告知接什么类型的晶体管?nmos还是pmos? 我想知道具体的接法,如果是nmos,请问衬底源漏栅怎么连接(就请以classAB输出为例);如果是pmos,同样的问题,请问如何连接?如果是一个nmos,一个pmos作为一对,请问如何连接?谢谢。
BTW,我前面说latchup_test,当然我承认如果距离足够远确实risk会降低,但是毕竟是一个hot well,我想除了边上多打几圈tie以外,没什么好办法;此外即使如此也要保证足够的距离,一定要超过drc规定的一倍甚至更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有地方请教一下,如果按照你的一对mos管的接法能不能告知接什么类型的晶体管?nmos还是pmos? 我想知道具体的接法,如果是nmos,请问衬底源漏栅怎么连接(就请以classAB输出为例);如果是pmos,同样的问题,请 ...

我想你也是说的latch-up test,因为通常在片内,用MOS管做miller compensation,source/drain 随便接到哪一端都不会有latch-up的,只要substrate接好就OK了,
在见到I/O的device处理上,就按照通常的防latch-up/防ESD做啊
比如用NMOS对做miller compensation,
gate 见到I/O的那个NMOS 不会有latch-up,而是怕ESD
S/D见到I/O的那个NMOS 怕latch-up
但是你的输出管也是source/drain 见到I/O,通常做ESD/latch-up protection都会在输出端串电阻
(切记串连在loop里面),这样I/O之见到电阻,通常我们做POLY电阻做个10ohm左右就差不多了
latch-up test会打电流进来,比如100mA,那么如果内部发生latch-up,则10ohm电阻上的IR drop为1V
这时候I/O的latch-up protect早就开了,电流肯定都从I/O流走了,内部不会有latch-up产生的
这其实与用NMOS还是PMOS做miller compensation是两回事
但是latch-up protect都是要做的, 只是一点个人浅见

网友:
klsadn快乐圣诞节罚款了事戴假发克里斯蒂激发了可是对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你也是说的latch-up test,因为通常在片内,用MOS管做miller compensation,source/drain 随便接到哪一端都不会有latch-up的,只要substrate接好就OK了,在见到I/O的device处理上,就按照通常的防latch-u ...

这个问题我想我们明天再继续把,我困了,明天我们继续讨论,我想问题已经比较明白了

网友:
上的非金属矿点金乏术点金乏术看到就发生了打开附件

网友:
的设立分公司肯德基公司打开了福建高速的快乐风格

网友:
放得开公司打开附件独守空房价格的快速浪费

网友:
圣诞快乐就发生灯笼裤飞机公司的快乐风格

网友:
的罚款感受到快乐法规建设贷款立法机关圣诞快乐房管局

网友:
反动势力公司灯笼裤飞机公司带来开发工具适当放宽两个

网友:
送到附近撒快乐的尖峰时刻伦敦警方开发商

网友:
路上看到就发生了肯德基发送旅客的飞机上灯笼裤飞机数量空间分手快乐福建省

网友:
是大家会发生决定恢复速度加快繁花似锦开发和设计开发

网友:
是的哦分是哦地方是哦破地方破碎的哦ifsod

网友:
速度发送旅客登机封杀令款到即发上来看对方

网友:
使得开发商快点放假圣诞快乐封建时代克里夫

网友:
水电开发就是快乐的就发生了大空间发生的

网友:
德法两国可是到了法国开始懂了非公开受到法律刚开始的法国

网友:
的实际发生的就发生了的看法就是离开对方几点思考

网友:
51反动势力防水堵漏发狂似的了福克斯的法律

网友:
不好意思  这样灌水是不对  不过我真的需要  积分

网友:
省劳动模范是快乐的尖峰时刻来得及发送旅客地方军但是

网友:
这个问题我想我知道我错在哪里了,想错了,我一直在想我用的工艺的电容,没有注意到,其实只要bulk接到正常的位置就不会有latch up问题,只是可能增大vth,确实会有一些esd的问题,不过也可以避免。感谢指正。

网友(2010-05-19):
看了大家的讨论,真的很受教呀,,值得学习

网友:
原来还有这种区别

网友:
三大件咖啡壶打扫方凳锁进防盗锁咖啡碱发大幅度解放苏打粉机

网友(2013-09-02):
MOS capacitor is a very poor non-linear capacitor for analog usage, since its capacatence is highly frequence  & bias voltage depended.

MIM & PIP capacitance is better than MOS cap. MIM is beter than PIP.
In second stage OP with miller compensation, buttom plate of the cap. should connect to the output, since the buttom plate parasitic capacitance will introduce substrate noise.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正解,赞

网友:
感觉上级板接后级输出。下极板接前级输出。如果不是积累型的MOS电容而是反型层形成的电容,这样就是二极管的电容。信号是单向传输的,trasnmission zero离主极点会比较远。

网友:
以前review时被老大纠正过,不过还是建议用mim或者mom,bottom plate 接output,少一些substrate noi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