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设计一个13bit的DAC,有好多疑问,请大家指点迷津

楼主(2009-09-22):
本人没有做过DAC的设计,现在要做一个13bit的DAC,系统方案别人已经制定好,采用电流模式的R-2R结构,7+6分段:INL +-0.5LSB;DNL:+-1LSB:
我的疑问如下:
1 需要添加INL校正电路吗?需要的话在哪里能查找到校正电路的相关资料?
2应用只需要12bit,设计指标是12bit的话,样片是否很难达到12bit?
3 两个月完成线路设计是否可行?
4 采用电流模式的R-2R结构是否合适?sigma_delta是否更合适?

网友A:
You need to tell us the DAC speed then I can give you some suggestions. I don't recommend you use R-2R structure for 12+ bit DAC as resistor matching could be a problem. For low speed and low power, sigma-delta wins. For high speed, go for current steering DAC.

楼主:
引用 网友A:
You need to tell us the DAC speed then I can give you some suggestions. I don't recommend you use R-2R structure for 12+ bit DAC as resistor matching could be a problem. For low speed and low power, s ...

3x very much!
input data rate最大是1.5KHz。 resistor matching 的问题能否用校正电路来解决?

网友:
Although resistor matching can be calibrated, I don't recommend you use such an architecture. The input data BW is only 1.5KHz, so you can easily use a sigma-delta modulator, maybe 2nd order is good enough to achieve 70dB SNR. The total power consumption should very low as well. There's a mistake in my previous posting, SAR is not for DAC, but for ADC, sor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