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分析仪

楼主(2009-09-22):
有些网络分析仪测出的数据能直接以文件的格式输出,或通过图片格式保存出来,
请教常用矢网的大大,
网络分析仪的数据是怎样保存出来的呢,
是不是网络分析仪与计算有接口,然后在计算机上装上相应软件就可以保存数据了?

网友:
用GP-IB卡就可以,可以取得ADS模型

网友:
一般的安捷伦的网仪有3种存储数据方法:
1.在System中的DUMP保存BMP格式的文件,为图片格式;
2.在Save中的Trace Data保存CSV格式,可用Exel打开;
3.在Save To Touchstone中保存S2P格式,此格式应用比较少,需用特殊软件打开。

网友:
楼上回答的比较完整

楼主:
回复cainscheng

谢谢你的回答,还有一点疑问:保存的数据是通过网络分析仪与计算机接口输出到计算机
还是有USB等接口直接保存出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