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sim时序仿真出现的问题

楼主(2009-09-22):
时序仿真出现这样的错误
Fatal: SDF files require Altera primitive library
请大家给以明示

网友:
你应该是用了Altera的原语了,需要库支持。

网友:
将你所用的器件库加载在modelsim中

网友:
需要altera库

网友:
需要编译库

网友:
2楼正解

网友(2010-11-08):
在工具中找到 altera_primitives.v 文件,加载到工程中一起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