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tro 参考库设计

楼主(2009-09-22):
最近要用到sram做版图,用memory compile完成gds后,却不知道怎么制作astro用到参考库,自带文档说的太乱了,
哪位高手能够详细说明过程及其用到的文件,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想知道,请哪位指点一下!

网友(2010-04-12):
lz的意思是自己做standardcell吗? 这个应该是找foundry 拿的

网友:
我有一个脚本 可以发给你

网友:
先stream in,之后提取fram,可以参考datasheet,很简单。

网友(2010-06-22):
唉,楼上会的都说很简单,
但是如果不会一开始肯定会不知道怎么弄的啊

网友(2010-08-26):
看一下milkyway的user guide就行,上面有教你怎么用lef、GDS、lib等文件生成CEL、FRAM、LM view的。

网友(2010-11-22):
正在学习中……顶之

网友:
工具用milkway 或者 Astro,
具体步骤大概是:
1. 建库: 文件要 tf
2. stream in: 要gds, 说明cell 类型的文件和layer mapping file
3. 模拟的gds 多需要 smash
4. auExtractBlockagePinVia, 来 提取 fram view
5. load timing, antenna, port 等信息
。。。。。

大概这样
最近正在做,所以稍微熟悉点

网友(2012-03-14):
楼上能否说的相信点呢。怎么用Milkyway将GDS转换成FRAM

网友(2014-05-14):
回复 网友A:

    请问楼主能否说详细点,我主要想了解如何制作macro cell 的参考库,主要是那些自己制作的模拟IP。最好能知道一个合格的参考库应该是怎样的。

网友:
read_lib命令,一个步骤一个步骤的去做就好了,不知道的看hel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