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修复max_trans 。。

楼主(2009-09-22):
哎,苦于无法啊。小女子我折腾好久,都没搞出来,请教各位大侠们。
做完CTS,优化后,setup和hold都没有错误,怎么也修复不了maxtrans错误。不知道有什么办法啊。。。请各位用经验指点下迷途的我。。在此谢过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哎,苦于无法啊。小女子我折腾好久,都没搞出来,请教各位大侠们。做完CTS,优化后,setup和hold都没有错误,怎么也修复不了maxtrans错误。不知道有什么办法啊。。。请各位用经验指点下迷途的我。。在此谢过了。

自己检查了下,发现那violations在做完place之后就存在。。。想办法修啊修,也没有搞定。。希望大家帮帮忙哈。。。谢谢了。。

网友:
贴个violation path出来看看嘛

网友:
先让工具自己optimize, 每个工具都有cts以后的place optimization command
如果工具没办法处理,需要你手工干预
一般是增大驱动或者加buffer

网友:
(1)size cell
(2)insert buffer

楼主:
先让工具自己optimize, 每个工具都有cts以后的place optimization command
如果工具没办法处理,需要你手工干预
一般是增大驱动或者加buffer
引用 网友A:

谢谢建议,我试过了,violation的值减少了,但还是没解决问题。。。

楼主:
贴个violation path出来看看嘛
引用 网友B:

因为report在服务器上,权限问题使我不能导出来,哎。
我可以描述一下,有三个是跟pad的violation,10.5左右,
还有两个和其相连的INVX的violation,也是10左右,挺大的了,用插入buffer能使值稍小点,但是没有解决。

网友B:
因为report在服务器上,权限问题使我不能导出来,哎。
我可以描述一下,有三个是跟pad的violation,10.5左右,
还有两个和其相连的INVX的violation,也是10左右,挺大的了,用插入buffer能使值稍小点,但是没有解 ...
引用 楼主:

很可能是pad的lib做的不够好,比如pad的inputcap,你们自己做的还是别人的库?
或者你们的sdc set_load???

网友:
还有一种可能,约束有问题,需要检查一下路径,实在不行就手工修改吧。

楼主:
是smic库,SP013D3库。其实还有个是SP013W的pad库,但是pad的VSS有drc问题,所以就用这个D3的库,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不知道您说的sdc set_load是什么意思,请详细说明,再次谢过了。

网友:
10# devopetent 在TIMING SETUP里把MAX TRANSITION 设的小小的,

楼主:
10# devopetent 在TIMING SETUP里把MAX TRANSITION 设的小小的,
引用 网友C:

这个一般设置为0吧。。。

楼主:
还有一种可能,约束有问题,需要检查一下路径,实在不行就手工修改吧。
引用 网友D:

我查了下,一个是pll信号,还有事power_good信号,reset信号,本身变化不多,基本是个常量,但它后边跟的路径挺多,所以驱动需求就大了。不知道有没有办法,可以在sdc中设置不检查这个路径,或者有什么办法先布置相关的这个信号。请指导。。

网友:
能不能把你的几个约束写上来看看,感觉应该是约束不合理造成的,不然不应该违背这么大。

楼主:
能不能把你的几个约束写上来看看,感觉应该是约束不合理造成的,不然不应该违背这么大。
引用 网友E:

说起来,惭愧不已啊,本人对于怎么设置约束,一直懵懵懂懂,是前端做完DC后生成给我的,稍微改了点。
INST_Ppll_lock和其相连的invx U1violation,U1接的是port Ppll_lock
sdc中set_false_path -from [get_ports {Ppll_lock}]
set_drive rise min 20 [get_ports {Ppll_lock}]
set_drive fall min 20 [get_ports {Ppll_lock}]
set_drive rise max 20 [get_ports {Ppll_lock}]
set_drive fall max 20 [get_ports {Ppll_lock}]
其他两个类似
INST_Ppower_good
和其相连的invx U2 violation,U2接的是port Ppower_good
sdc中set_false_path -from [get_ports {Ppower_good}]
set_drive rise min 20 [get_ports {Ppower_good}]
set_drive fall min 20 [get_ports {Ppower_good}]
set_drive rise max 20 [get_ports {Ppower_good}]
set_drive fall max 20 [get_ports {Ppower_good}]

INST_Prst_n_in

网友:
怎么只有驱动的设置,没有负载和其他DRC的设置吗?

楼主:
怎么只有驱动的设置,没有负载和其他DRC的设置吗?
引用 网友E:

这两个pad直接相关的就这些了
在sdc中需要设置DRC?

网友:
回复 楼主:
1)常量就不要设置set_drive或set_input_transition,必要时设置set_case_analysis;
2)输入定义在chip level的IO PAD上最好不要用set_drive和set_driving_cell,太抽象了,直接指定set_input_transition。输出定义在chip level的IO PAD上用set_load就可以了。cell的延时、output transition本来就是通过input transition和load两个参数查表得到。
3)report里面的与input IO相关的PAD和pin上的transition可以不关注,它是由输入transition和你选择的IO cell的性能决定的.与output IO相关的PAD和pin上的transition是一定要修的,但也要查看一下IO cell的性能,它的output transition可能达不到你规定的要求。
4)set_max_transition 0 current_design要求太严,设置一个稍微比符合实际的值严一点的值就可以了,要不然PR过程中会插入很多buffer去修transition。

楼主:
谢谢,受教了。还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下。
1)如果由DC写出来的sdc,后面版图布局布线的时候,修改这个sdc,应该没有关系吧。
2)另外工艺不同,transition是直接最受影响的参数么。
3)如果在sdc中我注释掉了set_max_transition,会影响布的效果么,或者更难修复?
4)用astro时,在post_place修复好了,route效果很差,而且hold怎么也修不过来,可以手动修复么,不知道您有什么建议。
再次谢过。
19# leadwellfine

网友:
回复 楼主:
1)可以改。
2)工艺对transition的影响很大。你可以查看不同的工艺的.lib文件的default max transition. 0.18 standard cell的max transition可能达到4.5ns,而0.13 只有1.3ns。
3)注释掉set_max_transition,实际PR工具是按照cell lib库里的default max transition作为是否违例的条件,这不一定符合你的设计要求,比如说,频率比较高时,set_max_transition相对就要设小一点。
4)cts、route这些步骤有些fix hold 的优化选项,先做优化,应该大部分hold可以fix,少部分只能通过插入buffer手工修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哇,受益匪浅啊。。真诚的谢谢你!
我试过手动插buffer,不知道是不是因为post place optimization时插得太多,导致route优化时,基本没动静,尝试过只修hold都没有变化,反倒transition violation更多了。
我重新做了一版,修改了sdc,希望能成功。
还有点问题,哎,这些问题真是层出不穷啊。。
1)之前是不是一定要所有的transiton 和capatiance 都ok
2)40M频率算大么,我用得是0.13工艺。需要设置max_transition 么,如果最后时序都满足了,没有cap 和tran violation了,是不是说明达到我所要求的了。
3)DFM后out put sdf 给做后仿,达到什么要求才行,一般由于时间问题,不可能我这边完全clear了才做后仿吧。
4)DRC和LVS修复,对时序影响大么。
拜托了~~~碰到你,我觉得很幸运。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sdc设置是否合理对PR影响很大,希望你成功。
1)在CTS步骤fix完就行,PLACE时不需要。
2)40M用默认max transition应该问题不大,但为了保险最好设置一个比默认值稍小一点的值,报告的violation不一定要修。
3)可在DFM之前做后仿,为了看到后仿结果,最起码不要有setup violation,如果violation比clock的uncertainty小,写出SDF也行,仿真时用max delay选项。如果setup violation太多,在PT里fix,再写出SDF。这样可以及早发现netlist的问题。
4)先做个版本进行DRC,工具里repair&fix结果不一定能达到sign off要求,用calibre或其他物理验证工具报一下,有些问题必须在PR过程中规避,到最后是没办法fix的。除非改动比较大,要不然这些步骤对timing影响不大。

楼主:
回复 网友F:
偶崇拜你。。。
我换sdc后,CTS后很好修,基本不用改啥。可是route后,怎么修都没有动静,不管我用啥办法,post_route optimization包括修改参数,选择优化变量。或者astPostRT后,ECO,等都不行,有时候还越修越坏。为啥啊。。百思不得其解。您有什么建议么。。
另外我想问问,CTS之后的sdc和之前的sdc有什么不同么,是不是要改uncertainty。。
都快一年了,我觉得还在门外徘徊。。。惭愧!

网友:
回复 楼主:
CTS后使用propagated clock,uncertainty可以小一点。
如果Hold的优化参数打开了,hold还是存在,只能手工修复了。工具有时确实比较傻。
理解sdc constraints再做后端会比较顺畅一些。

楼主:
回复 网友F:
啊,终于route完了,而且时序满足了。改了sdc后,transition也没有violations了。
谢谢你了。
可是detail route有两个err metal1层有wrong wire on via。可是也看不出来有啥不对劲,不知道要不要修复 呢。
还有角落的pad和corner 不满足min spacing ,min width,我直接move了,没什么改善,您有什么建议么。。。

网友(2009-11-02):
检查驱动Buf与Pad之间的距离,如果距离比较远就手工添加buf,如果已经非常近就增大驱动。增大驱动后如果还有vio,那么就是pad有问题了,负载太大。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个的转换时间违规和用的什么工具。之前我的一个同事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幸好她做的项目练习是我之前做过的项目,可以和正常的做对比。她的是芯片内部的电路转换时间特别大,经查是一个输出驱动多个负载时工具没加BUF,负载特别大,所以转换时间也特别长。查sdc文件,max_transition设的是1.5,不算大。和我做的时候设的一样。但是在P&R时和我做的步骤一样,就是结果不一样。后来回到DC阶段和我的DC脚本做对比,发现在是命名规则的问题。我的脚本在写出网表时,用了约束更严的命名规则。我们用的布线工具是encounter,估计是工具对verilog的命名规则有些不认同,所以没做插入BUF的优化。另外,各位能不能留下QQ啊,这样更方便交流呀。我的QQ30967550。我们还可以建立一个群哦。

网友(2011-07-15):
刚开始啊,不是很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