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MIC库的问题

楼主(2009-09-22):
1.SMIC .18库中的INPUT PAD为什么只有一种驱动强度(PIW)?
2.DC综合时,我用此PAD作为DRIVING_CELL,但是总会有DRC问题?我如果设置SET_DRIVE,手动添加更强的驱动强度,就没有问题,请问各位是怎么设置DRIVING_CELL的呢?
不胜感激

网友:
这里人气真差劲,就没有人帮忙回答一下吗?
还是这里的都是菜鸟?

网友:
pad cell的lib定义的信息不全吧,看看此pad的宽厂比,然后去悲观的挑一个lib中的buffercell做 input drive

网友:
值得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