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的瞬时响应

楼主(2009-09-22):
用方波作瞬时响应,发现当抬高输出点电压后(是运放的reference电压),在每个上升沿会出现短暂的过冲,一直有,请问一般是哪些原因阿?

网友A:
难道是信号与系统中的吉布斯现象?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方波作瞬时响应,发现当抬高输出点电压后(是运放的reference电压),在每个上升沿会出现短暂的过冲,一直有,请问一般是哪些原因阿?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运放的相位裕量不够

网友B:
reference 电压改变了,等于电路的OP改变了,你要确认在新的OP下的稳定性。

网友:
相位不够的原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道是信号与系统中的吉布斯现象?

能解释一下么?

楼主:
现在看来多少是跟速度有点关系,因为减慢输入信号的上升下降时间可以缓解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reference 电压改变了,等于电路的OP改变了,你要确认在新的OP下的稳定性。

这也是我一直担心的,要怎样确认呢?比如确认输出管是不是会偏离饱和区之类的,因为电压的范围减小了, 是吗?

网友:
确认电路中transistor的工作状态是必需的,不过并不是transistor不工作在saturation region,PM就一定不够。
你可以改变reference voltage, 看看出现overshoot时,对应的PM是多少。

楼主:
谢谢,还有一个问题一直没搞清楚,运放接在反馈回路中之后,还要测PM吗,这时如果很接近180了还行吗?还是只看瞬时相应有没有振荡就可以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下,谢谢大家指点,有经验,或想法的人说说阿

网友:
上升沿会出现短暂的过冲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还有一个问题一直没搞清楚,运放接在反馈回路中之后,还要测PM吗,这时如果很接近180了还行吗?还是只看瞬时相应有没有振荡就可以了?

运放一般是闭环应用,但是PM指的是运放开环的结果,当然最终要以瞬态响应结果为准,如果你的瞬态响应很好,是没有必要测PM.问题时如果你的瞬态响应不好,你要怎么修改你的电路呢?所以一般的顺序是先做运放开环的AC仿真,然后看闭环瞬态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运放一般是闭环应用,但是PM指的是运放开环的结果,当然最终要以瞬态响应结果为准,如果你的瞬态响应很好,是没有必要测PM.问题时如果你的瞬态响应不好,你要怎么修改你的电路呢?所以一般的顺序是先做运放开环 ...

这个测一下闭环的pm也是应该吧,闭环瞬态能保证一定稳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