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dela sigma PLL的问题

楼主(2009-09-23):
请问大家,在dela sigma PLL中,fractional spurs是什么意思

网友:
spur 简单来讲就是周期性 规律性的信号行为在频率域的表现,也就是看到的信号尖峰,比如一个理想的con(wt) 在频于看到两根线在 w 和-w 处。
PLL 由于CP 电流的 leakage 和 mismatch等等原因,在其频谱上会出现spur,由于CP是PFD驱动的,所以这个行为的发生是周期性的,其频率就是
PFD的鉴相频率,即spur会在鉴相频率及其倍频处产生。这在整数分频尤为严重。
小数分频解除了鉴相频率和信道带宽之间的耦合关系,使得鉴相频率可以远大于信道带宽,sigma-delta的作用就是使得这个小数分频比随机化,这样会
降低spur,但是在怎么随机化还是会有规律性出现,比如mash1-1-1 输出在 -3~4    8个状态之间变化,虽然平均结果不变,但是只要有规律性出现就会有spur,这是分数spur产生的原因。

楼主:
非常感谢,有些地方还是不太懂,再想想

非常感谢,有些地方还是不太懂,再想想

网友:
向老前辈学习学习